鼠标过滤驱动问题

楼主:
使用DDK中的moufiltr例子,在MouFilter_ServiceCallback中增加了几行代码:
PMOUSE_INPUT_DATA pCursor;
for (pCursor=InputDataStart;pCursor {
        DbgPrint("Mouse moved X = %li and Y = %li\n",pCursor->LastX,pCursor->LastY);
}
但是使用DebugView看不到打印的信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也加了DbgPrint函数,但是DebugView都显示不出来,好像过滤驱动根本就没有使用,但是设备管理器里看到确实已经把过滤驱动安装到系统中了,而且使用DeviceTree.exe也看到设备栈分层是正确的,i8042驱动attach到moufiltr上,moufiltr attach到mouclass上!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moufiltr例子中还有其他地方需要修改?还望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用windbg跟下,在DriverEntry里下断点,看有没有被触及。

网友:
会不会你编译成Free版本了

网友:
使用windbg和虚拟机联调,发现在刚启动的时候确实进入了moufiltr的DriverEntry,但是就是一直没有进入MouFilter_ServiceCallback!

网友:
咋没人解答呢,自己顶一个!

网友A:
Callback 的问题有三个可能:
1、没有注册上(没有注册或注册失败)Callback。
2、虽然进了DriverEntry,但Driver运行失效,退出了。
3、调用Callback的条件没有出现。Driver不予调用Callba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llback 的问题有三个可能:
1、没有注册上(没有注册或注册失败)Callback。
2、虽然进了DriverEntry,但Driver运行失效,退出了。
3、调用Callback的条件没有出现。Driver不予调用Callback。

我想也可能是CallBack的问题,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啊,对于DDK提供的源程序,我都没怎么去修改,只是在MouFilter_ServiceCallback的开头加了那么两行代码,但是通过WinDebug却看不到任何消息,说明应该根本就没有进入过滤驱动自己的MouFilter_ServiceCallback,但是为什么会没有进入呢?难道DDK提供的时候本来就是错的?

网友:
先用源码直接编译,然后在MouFilter_ServiceCallback函数处下断。
看断点是否被触及。

如果有,说明源码里是会进入该函数。
如果没有,说明应该是有其他的触发条件,可能需要RING3做一些操作。这时候就需要再仔细阅读源码。

网友:
哎,终于可以结贴!其实驱动是没问题的,只是安装在虚拟机上不行,现在安装到本地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