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 SD卡的读问题 高分求助

楼主:
最近在做SD卡的升级问题

前面从CMD0,CMD55,ACMD41,CMD2,CMD3,CMD7,CMD55,ACMD6,都能过,且都能进入相应的状态,对照着规格书上相应的response,和状态都是对的。但是在我发送CMD17的时候,根据规格书上说发完后就要从TRANS进入DATA模式,但是我始终是没有进入DATA模式,我现在又怀疑一下几点
1.我的CLK的设置,我是这么做的,在初始化的时候在100K的模式下进行的,当我在发送CMD17之前我就将CLK直接设置到了25M.并没有所谓的和SD卡的协商。
2.我在发出CMD17后。我读present status寄存器的read transfer active,和DATA line active.都是1, 表明SD卡上的DAT line in use.但是我用示波器测DAT[0],DAT[1],都一直是高,根本就没有数据过来,不知道是不是数据传的太快了,我只是为了去读分区表,所以CMD17的argument 填的是0.也不知道这个位置有错没。
4.我在发送完CMD17后,我连续去读BDATAbuffer寄存器,发现每次都读的不一样,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我要的数据。但是我永远也读不到0x55aa
3.还有 stop at block gap这个寄存器的用法能不能给我个解释

网友:
顶啊。。都两天了

网友:
好贴,明天再仔细看

网友:
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是我当去做soft reset这个动作的时候发现我的DATA寄存器没有被清零,其他的寄存器似乎被清零了

网友:
你是用sd卡,还是mmc?数据读取是1bit,还是4bit? 另外会不会是板子上data line的上拉电阻有问题?

网友:
我的是SD卡啊。。。用的是4位模式的,如果上拉电阻有问题,但是我在我的系统起来后我的SD卡是能正常使用的。这跟上拉电阻有关系吗?我不懂硬件

网友:
哦,看来你是在bootloader中做sd卡升级了

网友:
这么说,你的硬件应该是正常的。你在初始化的时候,cid,csd都能正确读出来么?

网友:
这些都能读出来。。并且各自之后进入的状态都是正确的。。。请各位大侠进来讨论下

网友:
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CMD17根本就没有response回来。

网友:
检查了所有关于host接口的寄存器。感觉都是正确的。没有什么遗漏的设置。。

网友:
你设置block size了么?不过这个设不设置好像也没关系,默认大小是512bytes.

网友:
我反复的检查了命令。。。和我的host端的控制器寄存器。。感觉都是对的。。但是CMD17就是没有响应。。。我现在等的时间长点看看

欢迎讨论啊

网友:
应该硬件问题,参照三星典型设计向导检查相关上下拉电阻;之前有碰到

网友A:
不会是设计的问题吧。。。因为我的nk启动后都能读能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设计的问题吧。。。因为我的nk启动后都能读能写。。。。

1. NK启动后能够读写啥意思?
2. to:的CLK的设置,我是这么做的,在初始化的时候在100K的模式下进行的,当我在发送CMD17之前我就将CLK直接设置到了25M.并没有所谓的和SD卡的协商

既然不考虑兼容,直接配置clk当然没有问题,不过,最好是这个时候频率低一点,尝试一下12MHz
3. 如果升级那部分的SD代码总是出问题,建议拿marvell或者sirf EBoot中的SD代码来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设计的问题吧。。。因为我的nk启动后都能读能写。。。。

最好能够用示波器量一下clk/cmd/data信号,看是否是你想要的频率或者有没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设计的问题吧。。。因为我的nk启动后都能读能写。。。。

最好能够用示波器量一下clk/cmd/data信号,看是否是你想要的频率或者有没有异常

昨天我等了你一天呢,终于你来了
内核起来后能读能写,我的意思是我的SD卡的硬件部分是没有问题的,我的SD卡是没有问题的,操作系统起来后能SD卡能读能写
我也觉得我的CLK的设置时没有问题的,我设置过25M,10M,4M但是都是一样,很奇怪关键是我的CMD17是没有响应的,命令都没有响应这很奇怪,但是我如果不发CMD17发别的命令,只要不是进入DATA模式的命令就会正确,并且可以进入相应的状态。难道是我的17命令不对,但是我仔细的检查了所有的寄存器。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很简单的配置啊。
不知道你弄过6410的SD卡没有,我始终觉得肯定是个小地方我没有搞对,导致我17的response都没有。

继续讨论中

网友:
对了,我的CLK线是我想要的频率,但是我的DATA线一直是高,CMD线也是高,

网友:
楼主用的是多大的sd卡?

网友:
哦。。我已经OK了。。都做完了。。结贴

网友:
大侠,我想请教你CMD17没有响应是什么引起的阿?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求指教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