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是笔记本没有串口,我想买一个PCMCIA转双串口的卡和友善arm9的mini 2440,请问谁用过给点建议

楼主:
RT,谁比较了解,推荐一个牌子的PCMCIA转串口的双串口卡,也说说价格,我之所以想买个转双串口的卡是为了如果有兴趣,还可以将两个串口连起来,学习串口编程,对于学习串口编程需要的硬件条件,大家也给点建议,同时对嵌入式编程(友善arm9的mini 2440)大家有啥建议,畅所欲言!!!

网友:
现在山寨的JLink也才百来块的
顺便还带USB转串口。

网友:
额,把笔记本的光驱拆了,装个并口和串口,大家都是这么干的,去卖电脑那个地方搞就行了.

网友A:
还是USB转串口方便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USB转串口方便一些

用卡比较合适的。楼主这东西随便买,不行就去换,我们就用这些卡。

网友:
openJTAG 也带一个串口

网友:
用这个吧 JaRa2202 :USB HUB 扩展2个RS232和2个USB接口。
我就用这个调试,很方便。在PC和本本上我都用这个,一收一发,靠得近,连接方便,而且可靠。

网友:
我用的是友善之臂的QQ2440V3。现在说说心得:
做工是没什么问题的,板子很清爽的。
资料也还算详细,用户手册487页的。
由于自己水平有限,没有用他做很高深的开发,
也就定制了个wince系统,再加个GPS模块玩玩。
我觉得很实用的一点就是,它带有还原功能。
每当调试失败的时候,我就把原来好的系统还原回来。
他是把整个Nand存储器中的内容上传到电脑中的。

网友:
用的BBL的,效果还行,至少串口的9个脚都引出了

网友:
我也是笔记本,也有这个问题,买了N个USB转并口或串口,都没有用!

谁推荐一下,在此我谢谢热心的爱好者了!

网友:
USB转串的很成熟了,转并口的只支持打印机好像。并口要用PCI扩展那种

网友:
lz  我用的是友善的micro2440,以前想的是冷可以把那个核心板拔下来用在项目上,结果那个玩意儿装得太紧 拔不下来 后来我强行拔了下来 结果那些引脚全弯了 唉 我觉得他们那个u型板挺难拆的 好在我后来把它给装了上去 居然还能用 说明产品质量还是不错的
另外 我也用了一个pic转串口的卡 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 在linux下无法正常使用(我用的ubuntu)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 友善附赠的简易jtag小板 是来往裸板上下载bootloader的 用来调试程序 估计不太行
若你是要做硬件开发的 那最好买个仿真器 淘宝上盗版的也比较多 顺便把你串口的问题一起解决了

网友:
感谢大家的发言提示,今天MINI2440和西霸的PCMCIA转双串口的卡到手,剩下的事就是找相关经典书籍和网络资料与视频,将另开一帖散分

网友:
去买个好点的转口-大概60左右 ,就行了

网友:
买个USB转串口实用点吧,不用那么复杂

网友:
楼主买的花多少银子?

网友:
USB转的就得了。

网友:
西霸的PCMCIA转双串口的卡花了135元,MINI2440  花了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