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s430晶振】

楼主:
    我用的是msp430f2274,芯片上只有xin,xout引脚,请问xin,xout是不是只能接32khz晶振,

如果我接一个40khz晶振能工作吗,还有我在晶振上接了两个15pf的电容协助40khz晶振起震,

问题是现在40khz晶振不工作,也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希望大家帮助下。

网友:
晶振频率都不一样,怎么可能工作。
一般芯片用的晶振在设计芯片时就指定好了的,它要求用多大就你就得用的大。

网友:
只用过430的14x系列,是有2组晶振引脚的,一个只能用32k,另外一个可以用高频的晶振

估计你用的f2274只能用32k的

网友:
芯片使用说明上,应该有啊,找一找

网友:
芯片手册上写的外部接32K的晶振,指定好了的

网友A:
如果晶振工作,那证明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晶振工作,那证明的是什么?

把它引入定时器,看定时器有没有工作

则可知其是否正常

网友:
问题是现在jtag下载不了程序~~测试不了。

网友:
JTAG的问题关晶体啥事哈?

太神奇了

网友:
那么下载不了程序是不是jtag接法有问题

我的硬件连接如下:
msp430f2274 JTAG

38pin TDO/TDI 1
37pin TDI 3
36pin TMS 5
35pin TCK 7
11pin /RST 11
GND 9
Vcc 2
/RESET有100K电阻,0.1u电容

网友:
test脚是不是一定要接jtag的8号脚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