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ket编程 connect总返回0

楼主:
在Wince做的Socket程序,客户端首先进行GPRS拨号,成功后在线程中完成connect,但是connect的地址无论什么都返回0,请教一下 为什么?
这个客户端程序移植到VC下则测试 能用。

网友:
贴一下代码。
否则只能凭空猜测。

网友:
8oisGwtRKz4l8Gdln4uI4r98

pVuibsLaqrpKNbNIG0ngVIFf

网友:
代码如下:

//成员变量
        CString m_strLastError;
        HANDLE m_hRecvThread;
        SOCKET m_hClientSocket;

//OnInitDialg中
        WORD wVersionRequested;
        WSADATA wsaData;
        int err;

        wVersionRequested = MAKEWORD( 2, 2 );

        err = WSAStartup( wVersionRequested, &wsaData );
        if ( err != 0 )
        {
                m_strLastError.Format(_T("WSAStartup错误,错误原因:%d"),WSAGetLastError());
                AfxMessageBox(m_strLastError);

                return FALSE;
        }

        if ( LOBYTE( wsaData.wVersion ) != 2 ||
        HIBYTE( wsaData.wVersion ) != 2 ) {
                WSACleanup( );
                AfxMessageBox(m_strLastError);

                return FALSE;
        }

初始化完毕后,点击按钮 启动GPRS和SOCKET

void CTestSocketDlg::OnButton1()
{

        if (!CERasDial(_T("gprs"),_T("*99***1#"),_T("*"),_T(""),_T(""),_T("")))
        {

                m_strLastError.Format(_T("当前信号弱,GPRS拨号失败"));

                AfxMessageBox(m_strLastError);;
        }else
        StartSocketService(1);
}

BOOL CTestSocketDlg::StartSocketService( UINT nSocketType)
{
          m_hClientSocket = socket(AF_INET,SOCK_STREAM,0);
        if (m_hClientSocket == INVALID_SOCKET)
        {
                m_strLastError.Format(_T("创建连接socket发生错误,错误信息:%d"),WSAGetLastError());

                return FALSE;
        }

  m_hRecvThread = CreateThread(NULL,0,RecvThread,this,0,NULL);
  if (m_hRecvThread == NULL)
  {
        closesocket(m_hClientSocket);
        m_hClientSocket = NULL;

        m_strLastError.Format(_T("创建数据接收线程错误,错误原因:%d"),GetLastError());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线程函数

DWORD WINAPI CTestSocketDlg::RecvThread(LPVOID lpParameter)
{
        TRACE(_T("接收数据线程启动 \n"));

        CTestSocketDlg *pClientSocket = (CTestSocketDlg *)lpParameter;

        sockaddr_in m_SAI;

        m_SAI.sin_addr.S_un.S_addr = inet_addr("57.95.26.32");
        m_SAI.sin_family = AF_INET;
        m_SAI.sin_port = htons(5080);

        TRACE(_T("SOCKET Handle:%d in Thread \n"),pClientSocket->m_hClientSocket);
        int nRet = connect(pClientSocket->m_hClientSocket,(sockaddr *)&m_SAI,sizeof(sockaddr));
        if (nRet == SOCKET_ERROR)
        {

                return -1;

        }

        return 0;
}

网友A:
这个你确认GPRS已经拨号成功了吗?我不知道你这个CERasDial()是不是自己封装了。如果是ce下的api应该是RasDial,但是这个函数有同步模式和异步模式两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确认GPRS已经拨号成功了吗?我不知道你这个CERasDial()是不是自己封装了。如果是ce下的api应该是RasDial,但是这个函数有同步模式和异步模式两种。

我确定 拨号已经成功..
之前这个 程序还好用,后来对系统进行结构 重写,但是 socket代码没动,然后就不好用了..

网友:
我把GPRS连接代码注释掉,然后 进行直接连接connect不知道 为什么还是返回0
请问 怎么样 检测GPRS连接成功?

网友:
重新试了,gprs可以连通,连接的IP地址处的远端主机上服务器端如果不运行,用wireshark还可以抓到客户端连接的TCP的SYN连接数据包,但是没有应答
在客户端的connect感觉发送完SYN包后,直接继续执行,没有阻塞等待返回结果,
但是 程序用默认的阻塞方式,没有设置非阻塞方式...请教这个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