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在winCE中检测是否连接ActiveSync?

楼主(2009-08-12):
请教怎样在winCE中检测是否连接ActiveSync?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在与服务器进行数据同步时需要先检测是否连接ActiveSync,但是在PDA端怎么实现呢?通过检测进程?还是注册表?
服务器
检测
注册表
WindowCE

网友A:
补充下,最好能用c#实现,我对c++不熟,现在也来不及补c++了,哪位高手做过相关的?

网友B:
没做过,提供点线索。连接上ActiveSync时Wince会有提示的,弹出一个提示框

网友C:
这个提示框该如何检测?我试过检测wince上的activesync进程,但是好像连接上的时候并没有新进程出现,我们要做的东西平时使用GPRS连接,想在在连接activesync的时候就自动断开GPRS,检测PDA的USB接口是不是可行呢

网友D:
还是自己搞定了,通过检测注册表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