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隔离式交流调压功能?

楼主(2010-04-19):
怎样实现隔离式交流调压功能?
本人采用晶闸管,BTA41-800B,想实现市电220V输入,0~40V经过变压器隔离过的交流输出,用50W变压器(带有负载),可实现线性正玄波调压,如果换成200W变压器(带负载),控制门极幅度时,会出现变压器共振,变压器无法输出正玄波。
请问晶闸管与输出负载如何计算筛选?
变压器
隔离
晶闸管
如何

网友A:
没搞过这东西,怎么是控制门极幅度,应该是控制导通角或者周期数吧

网友B:
如果考虑用逆变电路,驱动升压变压器,可以实现吗?
一定要是正玄波50HZ的。

网友C:
输出要正弦波就不应考虑使用可控硅了,可控硅出来的波形不好.体积有要求吧?否则使用一个工频调压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