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在Windows CE运行变慢

楼主:
有一个程序在window mobile上运行都正常,可是到window ce上运行就很慢,这是什么原因?

程序是用VC来开发的.

网友A:
CPU 内存都一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内存都一样么?

都一样是,都是128M,不过也有时测不会变慢,但是只是偶尔

网友B:
是不是每个程序都会这样?还是只是这个程序运行才会变慢?

网友:
功能呢。都正常吗?

Mobile和CE不是完全通用的。

网友:
有条件就多试几个机子吧,

网友:
WM和CE的内核是有差别的,默认CE 5.0的版本是低于WM的内部版本的。

网友:
个人意见
1.release内存。。。。
2.检查是不是有轮询扫描的地方。比如说定时器,OnTimer之类的函数。汗。
3.检查是不是有过大多余的Sleep()。。瀑布汗。。
上次做了个轮询扫一个驱动接口轮询的键值都接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意见
1.release内存。。。。
2.检查是不是有轮询扫描的地方。比如说定时器,OnTimer之类的函数。汗。
3.检查是不是有过大多余的Sleep()。。瀑布汗。。
上次做了个轮询扫一个驱动接口轮询的键值都接不到了。

是有用了个OnTimer(),不过取消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每个程序都会这样?还是只是这个程序运行才会变慢?

没有试过其它的,试下,不过有时会运行起来就正常,这才奇怪,如果一直慢,那肯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个人意见
1.release内存。。。。
2.检查是不是有轮询扫描的地方。比如说定时器,OnTimer之类的函数。汗。
3.检查是不是有过大多余的Sleep()。。瀑布汗。。
上次做了个轮询扫一个驱动接口轮询的键值都接不到了。

是有用了个OnTimer(),不过取消还是一样

有没有用到的变量用完了没有释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个人意见
1.release内存。。。。
2.检查是不是有轮询扫描的地方。比如说定时器,OnTimer之类的函数。汗。
3.检查是不是有过大多余的Sleep()。。瀑布汗。。
上次做了个轮询扫一个驱动接口轮询的键值都接不到了。

是有用了个OnTimer(),不过取消还是一样

有没有用到的变量用完了没有释放

我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