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初始化问题

楼主: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1.5us左右
{
     while(x)
    {
       x--;
    }
}
void init_1820(void)
{
    DS18B20_SET;
    DS18B20_CRL;
    delay(400);    //480us以上
DDRC|=(1<     DS18B20_SET;
    DDRC&=~(1<     delay(40);     //15~60us
    while(PINC&(1<     {
   ;
    }
    DDRC|=(1<     DS18B20_SET;
    delay(150);   //60~240us
}
执行到1的位置过不去了,是不是哪段时序没弄对?
我用的MEGA128,晶振7.几M

网友:
好象时序有点问题:(初始化脉冲即是存在脉冲)
unsigned char init_1820(void)
{
    unsigned char tmp;
    //DS18B20_SET;//这行干嘛?
    DDRC|=(1 <     DS18B20_CRL;
    delay(400);    //480us以上
    //DDRC|=(1 <     DS18B20_SET;
    //DDRC&=~(1 <     delay(40);    //15~60us
    DDRC&=~(1 <     //while(PINC&(1 <     //{
    //;
    //}
    tmp=PINC&(1 <
    delay(150);  //60~240us
    DDRC|=(1 <     DS18B20_SET;
    result=tmp;
}

网友:
给个参考:也是m128,时钟8M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
        for(i=0;i         {
                asm("nop");
                asm("nop");
        }
}

unsigned char T18b20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presence;

            DDRG|=0x10;                        //PG4 输出
            PORTG&=0xEF;                //pull PG4 拉低
            delay1(700);                 //延时480us
            PORTG|=0X10;                //拉高
            delay1(45);                 //延时
            DDRG&=0xEF;                        //输入
            delay1(60);                 //延时
            presence=PING&0x10;                //判断
            delay1(60);                 //延时
            return(presence);                 //返回

}

网友:
1楼和2楼的程序我都调试过了
还是到1的位置不正常
这个阶段应该是复位后等待18B20给一个存在脉冲
可我检测PINC一直处于高电平
然后我量了一下复位状态,并没有完全拉低,好像还有4伏的样子
应该是复位信号有问题

网友:
sbit DQ = P3^3;
uchar Init_DS18B20()

{
        uchar status;
        DQ = 1;
        Delay(8);
        DQ = 0;
        Delay(90);
        DQ = 1;
        Delay(8);
        DQ = 1;
        return status;
}

不好意思,我是51写的,没有时间帮你换了

帮忙顶贴

网友:
现在应该是复位不正确
读出来的值都是255

网友:
自己顶一下。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你是单独供电方式还是总线偷电方式,如果是单独供电方式,应当没问题。总线要有一个外部上拉电阻4.7K,不然调整下时序试试。

网友:
是单独供电的
DQ上加的上拉电阻是10K,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3V供电的话,5K左右

网友:
我是5V供电

网友:
看看18b20是不是GND和VCC接反了,这样就烧了

网友:
没有接反啊
正接、反接都试过了,效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