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要等待很久才能发送bootme,网卡是DEC21140,请高手帮帮我。

楼主:
我用的是VPC虚拟机,并为VPC定制了BSP,加入DEC21140网卡驱动后能通过eboot成功加载nk,但是eboot要等待很久才能发送bootme,所以整个加载过程很慢,以下是串口信息:
Microsoft Windows CE Bootloader Common Library Version 1.4 Built Dec 30 2009 17:
11:28
Microsoft Windows CE Ethernet Bootloader 3.7 for CE/PC (Dec 31 2009)
Boot Args @ 0x1E276 and  ucLoaderFlags is 1
FlashInit
-FlashInit:Fails!!!!
PCI Device Configurations (1 PCI bus(es) present)...
========================================================
Bus, Device, Function = 0, 8, 0
Vendor ID, Device ID  = 0x5333, 0x8811
Base Class, Subclass  = 3, 0 => DISPLAY_CTLR
Interrupt             = 0
BaseAddress[0]        = 0xF8000000 (Memory)
========================================================
Bus, Device, Function = 0, 10, 0
Vendor ID, Device ID  = 0x1011, 0x0009
Base Class, Subclass  = 2, 0 => NETWORK_CTLR
Interrupt             = 11
BaseAddress[0]        = 0xEC00 (I/O)
BaseAddress[1]        = 0xFEBFF000 (Memory)
========================================================
InitKitlNIC: Searching for PCI Ethernet NIC (dwIrq = 0, dwIoBase = 0, dwDfltType
= 1) ...
InitKitlNIC: Found PCI Ethernet NIC (type = 10, IRQ=11, IOBase=0xEC00).
InitTxDescriptor::: dwTRANSMIT_DESCRIPTORS_HEAD = 0x200000...
InitTxDescriptor::: dwTRANSMIT_BUFFER_START     = 0x2002A0...
InitTxDescriptor::: dwTRANSMIT_RING_SIZE        = 0x2A...
InitRxDescriptor::: dwRECEIVE_DESCRIPTORS_HEAD   = 0x210000...
InitRxDescriptor::: dwRECEIVE_BUFFER_START       = 0x2102A0...
InitRxDescriptor::: dwRECEIVE_RING_SIZE          = 0x2A...
DEC21140::: Init using i/o address : 0xEC00 - mem offset = 0x1
EEPROMReadWord: Address=0xA  Data=0x5440
EEPROMReadWord: Address=0xB  Data=0x8AA8
EEPROMReadWord: Address=0xC  Data=0x0
MAC = 40-54-A8-8A-0-0

1.这里将会等待大约4分钟左右,不知道为什么?
2.这个MAC地址是什么每次都不一样啊,网卡的MAC不是唯一的吗?

数分钟之后:
Waiting for Zero Length Descriptor...
Waiting for DEC21140 to perform perfect filtering...
DEC21140Init()::: Done.
Returned MAC Address:40:54:A8:8A:00:00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OEMPreDownload  ucLoaderFlags is 0
x86KitlCreateName: Using Device Name 'CEPC'
Using device name: CEPC
Using static IP address: AA2AA8C0 //我用的是静态IP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

我才入门不久,望高手赐教!

网友:
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
仔细看了下21140网卡驱动部分,问题出现在DEC21140ModeSetByAutoNegotiation函数中

void DEC21140ModeSetByAutoNegotiation()
{
...

WaitCount=100000; //十万次,我的天啊,不慢才怪了
while ((!(MIIRead(0x01) & 0x20)) && ( 0 != WaitCount-- ))
{
    //  Wait till Autonegotiation completed...
    //  printf ("Autonegotiation not completed...\r\n");
}

...
}

再看看MIIRead函数,虽然看不懂它到底在做什么,但不断的WRITE_PORT_ULONG(),不费时才怪了!!将WaitCount改成1000,ok啦!!
但这会不会是一颗定时炸弹呢?不晓得,请高手赐教。
现在eboot快多了,值得庆幸,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
仔细看了下21140网卡驱动部分,问题出现在DEC21140ModeSetByAutoNegotiation函数中

void DEC21140ModeSetByAutoNegotiation()
{
...

WaitCount=100000; //十万次,我的天啊,不慢才怪了
while ((!(MIIRead(0x01) & 0x20)) && ( 0 != WaitCount-- ))
{
? ? //? Wait till Autonegotiation completed...
? ? //? printf ("Autonegotiation not completed...\r\n");? ? ? ? ? ? ? ? ? ?
}

...
}

再看看MIIRead函数,虽然看不懂它到底在做什么,但不断的WRITE_PORT_ULONG(),不费时才怪了!!将WaitCount改成1000,ok啦!!
但这会不会是一颗定时炸弹呢?不晓得,请高手赐教。
现在eboot快多了,值得庆幸,呵呵~~~

网友B:
它有两个条件判断的((!(MIIRead(0x01) & 0x20)) && ( 0 != WaitCount-- ))
后面那个猜应该是出错后才跳 出死循环吧,前面那个才是想要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有两个条件判断的((!(MIIRead(0x01) & 0x20)) && ( 0 != WaitCount-- ))
后面那个猜应该是出错后才跳 出死循环吧,前面那个才是想要的目的

程序不会出现死循环的!
经过n次测试 WaitCount=100000时,循环结束WaitCount=-1;
所以我才改小WaitCount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