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TL下载 OS后,系统启动不了

楼主:
DM9000 Init(0xAA000300, 22:11:44:33:66:55).
DM9000 signature is 0x90000A46.
val =9, m_nIoMode:2  m_nIoMaxPad:1.
KITL: *** Device Name  ***

KITL: using sysintr 0x13

KITL: DHCP get/renew device IP: 1

VBridge:: built on [Feb 17 2010] time [19:53:47]

VBridgeInit()...TX = [16384] bytes -- Rx = [16384] bytes

Tx buffer [0xA211ED80] to [0xA2122D80].

Rx buffer [0xA2122DA0] to [0xA2126DA0].

VBridge:: NK add MAC: [22-11-44-33-66-55]

Connecting to Desktop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系统下载结束后一直发这样的信息。。
关闭防火墙 ,把瑞星监控也关掉,还是这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还没用过KITL下载及调试,找个时间也试试。
帮顶一下吧!

网友:
这里有简单介绍如何在WinCE6.0下实现KITL,希望有点帮助。

网友:
多谢sunrain_hjb,我看了一下,我的设置跟代码跟你的差不多诶,我再查查其他地方看看

网友: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帮顶下!!以后有时间也做下

网友A:
我以前用USB,楼主用网卡?呵呵,USB简单,你的信息提示没有和PB连接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USB,楼主用网卡?呵呵,USB简单,你的信息提示没有和PB连接上,呵呵。

停在static BOOL TranCnxDsktp (LPVOID pParam, BOOL fUseSysCalls)这个函数里面了
是的啊,我就是想为什么连不上呢,是不是哪边设置有问题??因为我下载nk.bin是可以的

网友:
我抓了包看看,设备的 KITL传输设置包 广播已经发出来了,但是设备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