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ucos的问题

楼主:
 最近由于工作的需要,刚刚接触UCOS ii,原书作者使用了Borland编译器,我想问的是,是否可以使用其他C语言编译器,例如MingW,另外我在使用了其他编译器后,是否需要修改移植文件?

网友:
当然可以用其它编译软件咯,至于移植文件是看你移植到什么处理器吧。因为你不同的处理器所支持的编译软件肯定不同

网友:
我还是在PC下编译,没有移植到不同的编译器。

网友:
应该会有些区别,不同编译起对源码编写有不同要求,数据表示也有所不同,可能要修改部分源码

网友:
肯定可以,已经有很多人移植成功了

网友:
当然可以
涉及编译器的一些伪指令、宏定义的内容需要修改

网友:
为什么不把它移植到嵌入式?我今天晚上也刚刚基本完成了移植工作,空闲任务也跑起来了~~~

网友:
ucos比较适合学习,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