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程序打开word文档自动改成只读状态

楼主:
我用 CreateProcess("\\Windows\\pword.exe", sPath, IntPtr.Zero, IntPtr.Zero, 0, 0, IntPtr.Zero, IntPtr.Zero, new Byte[128], pi);打开了一个文档,想在打开的时候使文档的属性为只读,该如何实现呢,找了很多方法都不行。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打开前设置成只读属性不就行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前设置成只读属性不就行了么。

正解
楼主看下GetFileAttributes
       SetFIleAttributes
这两个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文件的属性不是打开时设置的,必须之前弄的,即:设置文件只读后,以后才能打开后,是只读的。。。就是三楼所说的两个函数

正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