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b里面添加了usb鼠标,光电鼠标能亮,但是不能移动。。。

楼主:
我用的是WinCE 4.2,如下操作Core OS -> Display based devices -> Core OS Services -> USB Host Support -> USB Human Input Device (HID) Class Driver添加了usb鼠标的驱动,重新定制平台,生成镜像,烧到板子里重启后,光电鼠标能亮,但是不能移动,我按照说明书上的来做的,可能添加了几个其他的usb host的内容,会是这冲突造成的吗?
板子是好的,用公司提供的nk文件鼠标是可以用的。

网友:
有电源就可以亮了。

网友:
可能是bsp中usb底层驱动与你板子不一致!

网友:
建议你联系一下你的技术支持,应该是usb驱动冲突或者缺少什么

网友:
usb host是必须添加的!

网友:
而且必须添加BSP的,而不是PB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