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UI的移植问题for vxworks and wince

楼主:
想做个VxWorks下的gui程序,尽管windml可以,但是操作太困难,想找个通用的库?
因为以前程序是wince写的,想在这个vxworks成功之后在改写wince版本的,所以希望gui库可以移植到wince下
高手給推荐下吧。

网友:
minigui、ucgui都还不错

网友:
好像可以在windML上,安装ZINC 或 Tilcon
可以进行GUI设计

网友A:
windML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了,其支持好多操作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ML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了,其支持好多操作系统的

    windML支持Window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