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har字符串转换为十进制的方法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
在WinCE环境下,使用eVC编程
定义了2个字节的数据
TCHAR buf1[3]=_T("7A");
SetDlgItemText(IDC_EDIT3,buf1);
显示的ASCII
现在我想用十进制显示出来,怎么转换呢?

网友:
笨方法:
buf1[0]-55+(buf1[1]-'0')*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笨方法:
buf1[0]-55+(buf1[1]-'0')*16

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_wtoi(buf1)

TCHAR buf1[11]=_T("7A");
_wtoi(buf1);
SetDlgItemText(IDC_EDIT1,buf1);

还是显示7A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笨方法:
buf1[0]-55+(buf1[1]-'0')*16

buff2[0]=(buf1[0]-55)*0.125+(buf1[1]-'0')*32;
SetDlgItemText(IDC_EDIT1,buff2);

显示的乱码啊 不能十进制显示 继续求教~

网友C:
TCHAR buf1[3]=_T("7A");
CString str;
str.Format(_T("%d"),(buf1[0]-'0')+(buf1[1]-'0')*16);
SetDlgItemText(IDC_EDIT1,str);

测试是可以的。

网友D:
完全可以自己编个0x转十进制的子模块,最后显示前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TCHAR buf1[3]=_T("7A");
CString str;
str.Format(_T("%d"),(buf1[0]-'0')+(buf1[1]-'0')*16);
SetDlgItemText(IDC_EDIT1,str);

测试是可以的。

可以了 呵呵
原来还要进行一步转换 呵呵 小弟菜鸟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以自己编个0x转十进制的子模块,最后显示前调用。。。

我试着编写一个
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