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醒目】关于文件映射的问题!!!

楼主:
  m_hFile = CreateFileForMapping(wcsBuf/*文件地址*/, GENERIC_READ, FILE_SHARE_READ,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FILE_FLAG_RANDOM_ACCESS,0);

    if (m_hFi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return false;
    }
    // 创建文件映射对象
    m_hFileMap = CreateFileMapping(m_hFile, NULL, PAGE_READONLY, 0, 0, NULL);

    if ((m_hFileMap == NULL) ||  GetLastError() != ERROR_ALREADY_EXISTS)
    {
        [color=#FF0000]LOG_ERROR("Create File Mapping fail !");[/color]
        return false;
    }

以上是一段非常简单的创建文件映射的代码,在WIN32下调试,没有问题。可是每次在PND的WINCE下运行就会出问题,每次都是"Create File Mapping fail !",很是惆怅啊!请教大家,如何处理?

不怕大家笑话,本人刚刚学习编程,属于一级菜鸟。所以请大家尽可能的详细讲解,感激不尽!

网友A:
用GetLastErr把错误号打出来看看

网友A:
还有你是CE5还是CE6?

网友:
注意API参数的不同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GetLastErr把错误号打出来看看

错误号: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是CE5还是CE6?

CE4.2

网友A:
文件大小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件大小多大?

122M

网友:
超过32M肯定有问题

网友:
另外,你可以参考CreateFileMapping(SC_CreateFileMapping)的代码:
http://www.2beanet.com/wince/src/COREOS/NK/KERNEL/MAPFILE.C.html

网友:
http://www.2beanet.com/wince/src/COREOS/NK/KERNEL/MAPFILE.C.html

牛X,,晕了~~呵

网友:
问题还存在

网友:
你现在文件多大?
还是同样的问题么?

网友:
解决了!

    //映射文件大小
    DWORD iFileSizeHigh = 0;
    DWORD iFileSizeLow  = 0;
#ifdef OS_WINCE
    m_hFile = CreateFileForMapping(wcsBuf, GENERIC_READ, 0,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FILE_FLAG_RANDOM_ACCESS,0);
    //取文件大小
    iFileSizeLow = GetFileSize(m_hFile, &iFileSizeHigh);
#else
    m_hFile = CreateFile(wcsBuf, GENERIC_READ, 0,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取文件大小
    iFileSizeLow = GetFileSize(m_hFile, &iFileSizeHigh);
#endif

    if (m_hFi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LOG_ERROR("OpenFile : CreateFile fail !");
        return false;
    }
    // 创建文件映射对象
    m_hFileMap = CreateFileMapping(m_hFile, NULL, PAGE_READONLY, iFileSizeHigh, iFileSizeLow, NULL);

在WIN32里面iFileSizeHigh和iFileSizeLow可以为0.CE里面貌似不可以!
文件大小无变化还是100多M

网友:
CE里这两个值是可以为0的,只不过为0表示将文件整个都map,你文件这么大当然map不了,现在你不设为0,那么就只是map部分,那就可以了。

网友:
//取文件大小
iFileSizeLow = GetFileSize(m_hFile, &iFileSizeHigh);

也是整个文件mapping

网友:
HANDLE CreateFileMapping(
  HANDLE hFile,
  LPSECURITY_ATTRIBUTES lpFileMappingAttributes,
  DWORD flProtect,
  DWORD dwMaximumSizeHigh,
  DWORD dwMaximumSizeLow,
  LPCTSTR lpName
);

MSDN上面不是说第二个参数要设置为NULL么?
lpFileMappingAttributes
[in] Ignored. Must be NULL.

网友:
第二个参数是设为NULL啊

网友B(2009-11-16):
问题解决了,请结帖

网友C:
仔细看了看文档,看来CreateFileMapping是可以跨Slot映射虚拟地址
不过iFileSizeLow不能为0说不通啊,我看到有这么写的。下次调试一下看看。

网友D:
分配的虚拟内存应该不限制于32MB slot的大小,创建文件映射内存应该是位于0x4200 0000到0x7FFF FFFF这一段的共享区域中。
在WInCE 中。dwMaximumSizeLow 设为0,则会返回失败。而在桌面中,如果传入的文件大小不是为0,则可以设置dwMaximumSizeHigh和dwMaximumSizeLow 都为0,系统会以当前文件的大小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