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的补丁包要怎么打?2006/2007/2008/2009必须一个个对应去打吗?每个月的跟每年累积的是什么关系?

楼主:
WINCE6.0的补丁包要怎么打?2006/2007/2008/2009必须一个个对应去打吗?每个月的跟每年累积的是什么关系?

网友A:
如果打了2008年的全年包---Windows Embedded CE 6.0 Product Update Rollup 12/31/2008

还要不要去打2007年的全年包----Windows Embedded CE 6.0 Cumulative Product Update Rollup 12/31/2007

网友:
有年补丁就直接打年补丁啊,只有月补丁的话,就得一个一个的打,建议先别打2009年的,听说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打了2008年的全年包---Windows Embedded CE 6.0 Product Update Rollup 12/31/2008

还要不要去打2007年的全年包----Windows Embedded CE 6.0 Cumulative Product Update Rollup 12/31/2007

网友A:
打了2008年的全年累积包应该就不需要再去分别打2008--1月到12月的补丁包对吧?

网友:
全年包现在有几个了?2006?2007?20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了2008年的全年累积包应该就不需要再去分别打2008--1月到12月的补丁包对吧?

yes

因为微软有了全年包以后,月包就不提供了,所以明显是全年包即可,我wince5.0/6.0 都是打全年包,月包我懒得打。没有出事过。

网友A:
现在MS的更新网站只有2008年的年补丁包,不见2007年的年补订包,也不见2006年的年补订包。为什么?

网友:
The following must be installed in order to create a supported Windows Embedded CE 6.0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1. Visual Studio 2005
2. Visual Studio 2005 SP1
3. Visual Studio 2005 SP1 Update for Vista (if applicable)
4. Windows Embedded CE 6.0 Platform Builder
5. Windows Embedded CE 6.0 SP1 (required if PB 6.0 Tools have been installed)
6. Windows Embedded CE 6.0 R2
7. Windows Embedded CE 6.0 Product Update Rollup 12/31/2008

这个MS网站上写的,也没提到要去打2006和2007年的年补丁包啊!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MS的更新网站只有2008年的年补丁包,不见2007年的年补订包,也不见2006年的年补订包。为什么?

对,我就打最近那个全年补丁包即可!

网友B:
1. 打完最近一年的年补丁包即可, 所以 打完 2008 年补丁包後, 2007 年的年补丁包与 2008 年每一个月的月补丁包都不用再安装了. 其实它是每年出一个, 但这一个却是把之前所有的补丁全含在里面了, 不是只含这一年的补丁.

2. 若是 team work 时, 记得同一 team 的要一起 update, 不然每个人 build 出来的 image 可能会不太一样.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打完最近一年的年补丁包即可, 所以 打完 2008 年补丁包後, 2007 年的年补丁包与 2008 年每一个月的月补丁包都不用再安装了. 其实它是每年出一个, 但这一个却是把之前所有的补丁全含在里面了, 不是只含这一年的补丁.

2. 若是 team work 时, 记得同一 team 的要一起 update, 不然每个人 build 出来的 image 可能会不太一样.

Paul, Chao @ Techware

支持这个说法,yearly Cumulative Product Update Rollup这句话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但是team work中的其它成员如果装了2006和2007的话,虽然不知道有没有影响,但最好也统一一下吧。

我目前也遇到搭建环境这个问题,编译很不稳定,总是在不同的地方出现问题,而且偶尔release版本的可以编译通过。郁闷中。

网友:
顶起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打完最近一年的年补丁包即可, 所以 打完 2008 年补丁包後, 2007 年的年补丁包与 2008 年每一个月的月补丁包都不用再安装了. 其实它是每年出一个, 但这一个却是把之前所有的补丁全含在里面了, 不是只含这一年的补丁.

2. 若是 team work 时, 记得同一 team 的要一起 update, 不然每个人 build 出来的 image 可能会不太一样.

Paul, Chao @ Techware

谢谢,貌似在微软中文论坛上也有你吧!呵呵~~

网友:
1. Visual Studio 2005
2. Visual Studio 2005 SP1
4. Windows Embedded CE 6.0 Platform Builder
5. Windows Embedded CE 6.0 SP1 (required if PB 6.0 Tools have been installed)
6. Windows Embedded CE 6.0 R2
7. Windows Embedded CE 6.0 Product Update Rollup 12/31/2008
我就是按照这个顺序装的,编辑通过了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打完最近一年的年补丁包即可, 所以 打完 2008 年补丁包後, 2007 年的年补丁包与 2008 年每一个月的月补丁包都不用再安装了. 其实它是每年出一个, 但这一个却是把之前所有的补丁全含在里面了, 不是只含这一年的补丁.
Paul, Chao @ Techware

那这个不是越滚越大了吗?比如说我已经装了2007补丁,而2008的里面还有2007的补丁,这不是资源浪费了吗?

网友:
真麻烦啊

网友:
我打了2009年1--12月补丁后原来可以正常编译工程现在都编不过了,网上找了很久都说2009年的补丁有问题,不要轻易的打.没办法现在只好重新安装软件了,超级郁闷中......

网友:
WinCE6.0 R3和2009年补丁安装顺序简介

找到的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对的,但2009年的补丁包怎么打的乱七八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