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mp3解码问题。

楼主:
我现在遇到两首mp3,在pc上看到属性为mp3, 立体声,16bit,44.1k
我在系统中加了mp3 cedec,MPEG-1 Layer 1 and 2 Audio Codec,但就是播放不了。
从驱动的private_WaveOpen中发现lpFormat->wFormatTag=80,正常应该是1即WAVE_FORMAT_PCM,只支持PCM的播放,但不知道为什么解码后得到的不是PCM格式。另外lpFormat->wBitsPerSample=0,正常应该为8bit或16bit,是不是根本没能找到合适的解码器呢?但我已经加了mp3 cedec,MPEG-1 Layer 1 and 2 Audio Codec

网友:
看看有没有选中WMA and MP3 Local Playback。

另外,推荐使用TCPMP播放器,功能很强大。

网友:
WMA and MP3 Local Playback选了,tcpmp一样播不了。另外有一个上海视龙做的播放器可以,可能他们自己做了解码器。

网友:
我正在搞硬解码,一样的头大,比你还迷茫呢……

网友:
友情帮顶一下.............

网友:
这个是用grapedit得到的不能播的文件的情况:

这个是用grapedit得到的能播的文件的情况:

我已经加了MPEG-1 Layer 1 and 2 Audio Codec了,为什么还会这样?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驱动private_WaveOpen中没有返回正确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