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WIFI 无线网卡的配置和建立连接 的问题

楼主:
我的环境是 S3C2440 + WinCE 5.0 + VNUWCL5(威盛无线网卡)及驱动程序
PB5.0补丁:WinCEPB50-091231-Product-Update-Rollup-Armv4I.msi

获取无线网络信息时出错,调用WZCQueryInterfaceEx函数时程序就崩溃了,

提示:
致命的应用程序错误
异常:0xC0000005
地址:03F924F4

网友:
建议楼主 找下WIFI模块的厂家 的FE咨询下。

MARK,帮顶下。

网友A:
你自己写的应用程序调用WZCQueryInterfaceEx吗?
WINCE自带的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写的应用程序调用WZCQueryInterfaceEx吗?
WINCE自带的设置有没有问题?

是的,wince自带的设置程序没有问题。USB无线网卡插上很好使

网友:
那估计和驱动及补丁都没关系了,还是要重点查查你的应用程序哪里有问题。

网友:
我用的时候,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啊,用的就是厂家给的驱动,也没有设置什么,就加载到内核中了

在好好看看WZCQueryInterfaceEx函数吧

网友:
可能还是你应用程序的问题吧,跟踪一下看看。

网友:
GetFirstWirelessCard(PTCHAR pCard) 最后得到的pCard不是GUID,而是无线网卡的描述:"VNUWCL51"

这是对的

返回的不是VNUWCL51才有问题

网友:
返回VNUWCL51是對的,沒問題.

网友:
WZCQueryInterface(),试试这个

网友B:
我用的是WZCQueryInterfa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WZCQueryInterface.

改用WZCQueryInterface(),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