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处理器系统初始化过程

楼主:
本问节选自《嵌入式系统Linux内核开发实战指南(ARM平台)》一书

     每次系统上电/复位启动时,处理器都处于一种最低性能即只有最基本功能的状态,此时它只能从复位向量地址处去读取指令,其他功能模块都处于禁止或者不可预知状态,而一旦处理器从复位向量地址位置读取到第一条指令开始执行,那么从软件的角度看,处理器和整个系统就开始进入了软件可控状态,系统下面的行为就由软件流程决定,软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初始化整个系统。
系统初始化的一般顺序为:
1)禁止MMU,关闭中断,禁止cache;
2)根据硬件设计配制好处理器时钟、DRAM时钟、定时器时钟;
3)根据系统中所用的flash和DRAM芯片容量和电气参数设置它们的起始地址、容量、刷新频率等;
4)将固化在flash芯片中的程序搬移到DRAM内存中;
5)使能cache,使能MMU,跳转到DRAM内存中运行继续初始化,包括根据具体应用以及系统中的硬件配置初始化各个功能模块、安装好异常中断处理程序、使能中断等;

更多详情请点击http://www.dearbook.com/book/252440

网友:
发现楼上的总是顶楼主!!

网友:
怎么没有看见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