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viceIoControl返回87

楼主:
试图使用DeviceIoControl向过滤驱动发送控制代码。 源代码如下:
#define START_FILTER CTL_CODE(FILE_DEVICE_CD_ROM_FILE_SYSTEM,XD_CTL_CODE_READONLY,METHOD_BUFFERED,FILE_ANY_ACCESS)
#define STOP_FILTER CTL_CODE(FILE_DEVICE_CD_ROM_FILE_SYSTEM,XD_CTL_CODE_WRITABLE,METHOD_BUFFERED,FILE_ANY_ACCESS)
//XD_CTL_CODE_READONLY 为驱动程序中定义的控制代码
#define erron GetLastError()
....
                //传递启动的I/O控制代码
                if (!( DeviceIoControl(hDevice,START_FILTER,NULL,0,NULL,0,NULL,NULL)))
                {
#ifdef DEBUGMSG
                        printf("XD_CTL_CODE_READONLY DeviceIoControl() GetLastError reports [%d]\n",erron);

#endif
                        CloseHandle(hDevice);
                        return FALSE;
                }

//=================================================================================================
结果DeviceIoControl函数返回错误码87,即ERROR_INVALID_PARAMETER 87 (0x57) The parameter is incorrect.

请指教!

网友:
我觉得有几种可能:
1.这种情况是因为该控制码要求有效的Inbuffer或者Outbuffer。并且,错误的buffer长度也会导致这个错误。
2.设备句柄并不是CD-ROM。
家里没有DDK,看不见help,仅供参考了。
我以前做SCSI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使用与控制码不匹配的数据结构产生system error 87的。

网友:
后边的NULL,0,NULL,0,NULL,NULL参数有问题

网友:
lpBytesReturned参数不能给NULL,必须给一个DWORD变量的地址接收返回长度。

网友:
DeviceIoControl(hDevice,START_FILTER,NULL,0,NULL,0,NULL,NULL)
//红色那里有问题,必须放入一个DWORD指针

网友:
错误提示应该是参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