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盘unknown driver 问题

楼主(2010-06-09):
优盘unknown driver 问题
kingston 2G 优盘 插上时是安装成功可以使用了,但过一会就是unknown driver 然后就没反应了,在我的电脑里也没有显示,在任务栏也没有显示,这种情况算什么,请高手帮忙
优盘
Kingston
任务栏

网友A:
将注册表中的有关的usb信息删除了再试试,或者换台机器。
usb下面的信息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USB

网友B:
与电脑没关系,我都换了好几个电脑试过了,u盘最后一次使用弹出的对话框是直接让格式化,格式化了以后就什么都没了,现在电脑都发现不了这个U盘,用芯片检测工具检测到的是unknown driver 高手说说看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