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eye到底怎么用啊?

楼主:
我在虚拟机上装了 fadora 7 下载了skyeye-1.3.0_rc1.tar.gz这个文件然后把他解压缩,按照install里的命令把他编译了一下出来个skyeye这个文件,我运行他就出来一个这个符号:
(skyeye)
到了这里我能干什么,怎么用啊?

网友:
[root@localhost skyeye13]# ./skyeye
SkyEye is an Open Source project under GPL. All rights of different parts or modules are reserved by their author. Any modification or redistributions of SkyEye should note remove or modify the annoucement of SkyEye copyright.
Ge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it, please visit the homepage http://www.skyeye.org.
Type "help" to get command list.
(skyeye)

网友:
怎么样我才能开始开发arm软件呢?

网友:
在网上查到这个命令
skyeye -e linux -c skyeye.conf
-e linux表示镜像文件叫Linux
-c skyeye.conf 表示使用skyeye.conf 这个配置文件
运行以后出来也是
(skyeye)
到这里就可以开始编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