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断是不是接收一位数据?

楼主:
     一个中断是不是接收一位数据?
     接收一个16位的数据,是不是要产生16个中断?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怪,不过一般不会这么用的。
一次中断可以获取大量数据的。

网友:
     情况是这样的: 一个外部输入数据PIN 接在 GPN8 上。

     一个中断是不是接收一位数据?
     接收一个16位的数据,是不是要产生16个中断?

网友A:
检测中断的PIN也是GPN8么?
如果不是的话,可以在接收到中断后,随意接收任意大小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中断的PIN也是GPN8么?
如果不是的话,可以在接收到中断后,随意接收任意大小的数据

GPN8(EINT8) .   检测中断的PIN也是GPN8.

网友:
你的运用环境要说清楚一点
软体,硬体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具体意图

网友:
检测到 EINT 可以读很多的数据 着就要看你自己怎么处理了

网友:
情况是这样:

WinCE6.0/三星6410 环境下. 遥控接收模块有三个PIN (电源,地,数据).

CPU IO口是GPN8(EINT8).

按下遥控器, 遥控器发送一组16位的数据. 我要写驱动程序.

我写的驱动程序中,一个中断是不是接收一位数据?

接收一个16位的数据,是不是要产生16个中断?

网友:
不能接受到中断之后连续读16个数据吗?

我是搞Linux驱动的,不太清楚CE下面怎么弄。
如果你收到的16位数据是连续的话可以这样试试

收到中断-〉中断列表屏蔽该中断-〉读取16次(如果每个数据之间时间间隔长的话sleep,切换进程)-〉数据保存下在,重新打开该中断。
当然要保证一次16个数据能完整发过来。

网友:
红外是很特殊的。一般是用中断加硬件Timer的方式来做,否则容易误码。

网友:
中断与接收数据是分开的,因此不存在中断只能接收一位的问题。来一次中断,告诉系统去接收数据,那么系统在不同的I/O口接收的数据量是不同的,比如网卡,一次中断可以接收一帧的数据。

网友:
和硬件相关,如网卡中断一次,标识收到或发出一个数据包。
串口中断,可以是一个字节,也可以是多个字节。和你配置fifo深度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情况是这样:

WinCE6.0/三星6410 环境下. 遥控接收模块有三个PIN (电源,地,数据).

CPU IO口是GPN8(EINT8).

按下遥控器, 遥控器发送一组16位的数据. 我要写驱动程序.

我写的驱动程序中,一个中断是不是接收一位数据?

接收一个16位的数据,是不是要产生16个中断?

接收一次中断,如果此时你说的16数据都有了,可以一次全部接收
如果没有,你可以采用两种方式:
1.不退出这次中断处理函数,直到收到16位数据再退出
2.先退出,等待下次中断再继续接收数据

网友:
只要红外协议清楚了,就可以一次接收任意多数据。
自己定义好中断类型,下降或上升沿,然后就隔一段时间读一次,读完就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