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启动之后,目标机ping不到主机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主机能ping 到目标机,但是目标机ping不到主机。。。目标机ping自己也ping不通,总是说no answer from 192.168.XX.XX

主机能ping到目标机能说明多少问题呢?vxworks组件里面的ping client已经加了

网友A:
pingLib初始化了没有?ping不通自己是对的,因为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初始化自环接口。初始化一下自环接口就可以ping通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ngLib初始化了没有?ping不通自己是对的,因为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初始化自环接口。初始化一下自环接口就可以ping通自己。

pingLib初始化是在哪里进行的啊?是指的在驱动里面添加相关代码吗?新手。。。还不知道pingLib这么个东西呢

网友A:
是pingLibInit函数,运行ping命令之前先初始化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ping命令实现用的是vxworks自带的协议栈

pc可以ping通目标机,tftp等等都没有问题,目标机反ping过去有时可以通一两个报文就不通了,后来抓包分析,发现是ICMP checksum error

待求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pingLibInit函数,运行ping命令之前先初始化一下。

我在运行ping "**"  之前运行了一下pingLibInit,不过还是那样啊。。。主机和target用socket可以通信,就是没法ping

网友:
ifconfig
一般能够看到 eth0 loop0

自己ping自己能够通,就是loop0正常了。

网友:
主机和target用socket可以通信的话,  是不是Ping被 禁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