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plab的几个问题。

楼主:
1、在debugger下,进行调试的步骤有哪些?

是先BUILD ALL--debugger ---run吗?需要program吗?

2、几个命令:animate是什么意思?step over? step into?

3、还有调试时有运行到光标处的调试命令吗?(类似VC)

网友:
引用楼主 zteclx 的帖子:
1、在debugger下,进行调试的步骤有哪些?

是先BUILD ALL--debugger ---run吗?需要program吗?
需要先Erase->program, 也可以设置在Program自动Erase

2、几个命令:animate是什么意思?step over? step into?
这几个命令是关于调试的时候使用,用来区分更新寄存器窗口方式的不同。 具体的看看IDE的帮助,都有说明。

3、还有调试时有运行到光标处的调试命令吗?(类似VC)
鼠标右键里面有这个命令。

ICD2很慢很不好用,因为里面芯片处理能力太弱了。如果条件允许使用ICD3吧,这个是FPGA做的,要三千多人民币。

前几天刚和他们的代理聊过。

网友:
楼上很详细。
不过第一个问题还不是很清楚,能细一点吗?
builde all-debugger-erase-program-run 吗?

网友:
需要先programm, 在debug, 分别在programmer和debugger菜单里面。
也就是说不会在debug的时候自动programm的。

你可以试试, 我也记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