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M驱动安装制作

楼主(2010-03-19):
WDM驱动安装制作
我有一个虚拟串口驱动,和相应的inf文件,在控制面板中,通过"添加硬件"(xp系统)可以安装成功.我想编写一个自己的安装程序代替此windows的功能。不知有什么思路?
我的邮箱709326052@qq.com
安装
控制面板
XP系统
程序

网友A:
这个只能帮顶下。
MARK,

网友B:
驱动安装主要就是复制文件,添加注册表。你根据inf文件的指示,复制相应的文件和添加注册表就OK

网友C:
这个都是现成的,代码也是现成的
第一步:检测deviceid,匹配;
第二部:复制文件
第三部:安装。

网友D(2010-06-18):
帮顶,坐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