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程序编译时出现错误,如何解决啊?

楼主:
主程序如下:
#include                  // SFR declarations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 (void)
{
   PCA0MD = 0x88;                      // WDTE = 0 (clear watchdog timer enable)
//  OSCICN = 0x83;                      // Set internal oscillator (24500000)
   USB_Init(0x10C4,0xEA61, NULL, NULL, NULL, 250,0x80,0x100);
   USB_Int_Enable ();
   while(1)
     {      }
}

编译时出现如下警告:
Link in progress...
D:\Keil\C51\BIN\BL51.EXE @"D:\F320\cyglink.txt"
..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5.03 - SN: K1DZP-5IUSHE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 2002
"D:\F320\NPTF320.obj"  TO "D:\F320\NPTF320" RS(256) PL(68) PW(78)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USB_INT_ENABLE
    MODULE:  D:\F320\NPTF320.obj (NPTF320)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_USB_INIT
    MODULE:  D:\F320\NPTF320.obj (NPTF320)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_USB_INIT?BYTE
    MODULE:  D:\F320\NPTF320.obj (NPTF320)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USB_INIT?BYTE
    MODULE:  D:\F320\NPTF320.obj (NPTF320)
    ADDRESS: 0007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USB_INIT
    MODULE:  D:\F320\NPTF320.obj (NPTF320)
    ADDRESS: 0033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USB_INT_ENABLE
    MODULE:  D:\F320\NPTF320.obj (NPTF320)
    ADDRESS: 0036H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70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6 WARNING(S),  0 ERROR(S)
弄了好久没弄明白什么地方错了,高手帮忙看下,不胜感激

网友:
就是一些符号没有找到在哪里定义的

网友:
这是LINKER错误,表示模块代码没找到,需要usb的lib库.

网友: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USB_INT_ENABLE
    MODULE:  D:\F320\NPTF320.obj (NPTF320)
    ADDRESS: 0036H
二楼说的没错 就是在那找不到变量
解决办法:extern +类型+变量 在头文件中声明外部变量
如果是自己定义的类型如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char  S8;       /* defined for 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int   S16;      /* defined for 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defined for un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 defined for 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float          F32;      /*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32bits)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 */
typedef double         F64;      /*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64bits) 双精度浮点数(64位长度) */
除了在头文件中作出声明外
//----------------------------------------------//
//----------------定义区--------------------//
//----------------------------------------------//
extern         U8  U8FLAG,k;
extern        U8  U8count,U8temp;
extern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extern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extern        U8  U8comdata;
extern        U8  count;
extern        U16 U16temp1,U16temp2;
还需要在.c中声明
#include "AM2302.h"

        U8  U8FLAG,k;
        U8  U8count,U8temp;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8  U8comdata;
        U8  count;
        U16 U16temp1,U16temp2;

网友:
好久没上了,现在才想起来,是我的USB的LIB没加进去,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