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我需要一些用C实现的关于Wi-Fi数据传输的指导。请赐教。

楼主:
我是新手 ,请大侠们赐教,使用Wi-Fi传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过程,怎么用C实现啊?比如说,我现在电脑上有一些视频文件,需要传输到另外一个电脑上,怎么用C实现?谢谢。

网友:
由于一般WIFI厂家都提供对应的WIFI的DLL, 你只要控制与操作他们的API 即可。

其实基本不需要用C语言; 在PC上,直接用上层的VC 等实现,比较简单。

另外2台电脑,如果有WIFI组网,传文件,随便共享等,都可以

网友:
你用用关心物理链路的属性,只要弄好通讯协议就好了(直接拿现成的)

网友:
wifi一旦连上,和插着网线没有任何区别,用C语言的话,只要使用socket编程
调用send, recv 那些函数就可以传输数据,包括文件了.

网友:
真好啊!谢谢各位了啊!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怎么能直接写到另外一台电脑的数据库里啊?用SOCKET直接就可以全部实现吗?

进行数据库的读写怎么实现啊?也是用C。谢谢。能不能给个具体的代码实现的例子啊?万分感谢!

网友:
如果WIFI厂家提供DLL
直接调用其接口函数即可
或者通过Socket套接字
基于UDP或者TCP或者
其他视频传输协议进行传输

数据库读写是在通过网络通讯
将数据接收到本机之后
要做的另一件事情
以SQL SEVER 2000数据库为例
你可以通过ADO等技术
写一个连接字串进行连接
数据库读写数据也是有SQL语句可以完成的

或者比如楼主用VB
编写数据库的读写程序
都是有相应的接口函数的
数据库的操作一般就是读--修改--存储
等等
用C语言的话,调用操作系统的API
——————————————————————————
JOYZML(菜鸟朱铭雷)

网友:
如果把视频数据存到远程数据库,用ADO应该可以实现,不过传的时候需要把视频数据转化为2进制流

网友:
太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