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CE基本问题!急!!!!!

楼主:
我最近期购买了一套ARM开发板子,后来发现我的笔记本上没有串口,请问下用USB转串口线能现实学习板的下载,调试等功能吗,急!

网友:
可以的..友善,友坚的板子都是通过USB下载image的

网友:
你的USB-串口线可能会出现乱码的情况, 如果是用超级终端, 把属性->ASCII码设置->"将传入的数据转成7位ASCII码"勾上

网友A:
哦,对,我就是出现乱码了,麻烦楼上的能不能说清楚把那里的的“属性->ASCII码设置->"将传入的数据转成7位ASCII码"勾上”,谢谢!

网友:
打开超级终端。文件->属性->设置->ASCII码设置

网友:
没串口是个大问题,许多用USB->Serial后导致串口没打印信息,建议LZ要用的话至少买个好点的USB转Serial!

网友:
还不行的话自己用CP2102做一个USB转串口

网友A:
我改了ASCII码设置的设置,但是在超级终端输入命令的时候还是出现乱码,有些根本就输不进去,比如“/”。
这个和USB转Serial的好坏有关系吗?我用的USB转Serial很一般的那种,15元一个的

网友:
串口调试很有用的,我用台式机烧写内核有的时候也有少部分乱码,不一定就和USB转串口有关,个人认为不是啥大问题!

网友:
15块钱的肯定不好用,楼主要买好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改了ASCII码设置的设置,但是在超级终端输入命令的时候还是出现乱码,有些根本就输不进去,比如“/”。
这个和USB转Serial的好坏有关系吗?我用的USB转Serial很一般的那种,15元一个的

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对,我就是出现乱码了,麻烦楼上的能不能说清楚把那里的的“属性->ASCII码设置->"将传入的数据转成7位ASCII码"勾上”,谢谢!

ZL你是用的超级终端吧?然后点击菜单中的 1. 呼叫->断开 2. 文件->属性->设置->ASCII码设置-> 然后你会看到一个选线"将传入的数据转成7位ASCII码", 把他勾上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是用的超级终端而是使用的dnw, 建议你直接换条好点的串口线吧, 力特(z-tek)的线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对,我就是出现乱码了,麻烦楼上的能不能说清楚把那里的的“属性->ASCII码设置->"将传入的数据转成7位ASCII码"勾上”,谢谢!

ZL你是用的超级终端吧?然后点击菜单中的 1. 呼叫->断开 2. 文件->属性->设置->ASCII码设置-> 然后你会看到一个选线"将传入的数据转成7位ASCII码", 把他勾上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是用的超级终端而是使用的dnw, 建议你直接换条好点的串口线吧, 力特(z-tek)的线不错.

我是用的超级终端,因为用的是笔记本,没有串口,超级终端调试的时候也是用的USB转串口线,同样我也按照你的方法将文件->属性->设置->ASCII码设置-> 成了"将传入的数据转成7位ASCII码"。这样设置以后乱码比之前少了很多,但是还是有一些特殊符号不使,仍然出现乱码!

大家都认为是USB转串口线的质量问题,我不太确定,请问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有过同样经历的兄弟姐妹请发表下自己的看法!谢谢大家!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
先借别人的线来用用,看是否是你的线问题

网友C:
当然可以,不过估计楼主要买两个了,一个usb转串口,一个USB转lpt

网友:
估计是要条好的USB转串口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不过估计楼主要买两个了,一个usb转串口,一个USB转lpt

一个USB转lpt
lpt是什么接口?

网友:
打印机接口,连接jtag接口的

网友:
USB转串口是可以的
 但USB转并口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转串口是可以的
 但USB转并口就不行

可以买个PCI转并口的。40~50元左右

网友:
USBTOCOM 楼主目前还没有排除是HW线的问题,或者超级终端设置问题。建议先澄清。
1. 超级终端,设置比较麻烦,数据流控制要选择【硬件】。如果设置没有把握,建议使用DNW,不需要设置。可以试试看,排除设置问题。
2. USB to COM的cable如果质量太差也有可能。不过一般来说,可能性比较小。可以换根线试试。

另外,对于楼主提USB转串口的线来实现调试是可以的。但是用来下载,就要看楼主的开发板是否提供串口烧录OS的功能。因为USB 转串口线仅仅只是串口作用,不能当USB用。

网友:
USB转串口质量太一般的实质上还是USB,建议买个好一点儿的,真不能差这个钱,呵呵…如果有条件,可以用PCMCIA卡转串口这个一点儿问题没有,只需要更改一下端口就OK…

网友:
呵呵。看运气,我买过6.5 RMB的也可以用,不过不太稳定,还是贵的,或者买串口卡,呵呵。

网友:
USB转串口不太稳定!

网友:
确实不稳定

网友:
我一直用的usb to rs232 没问题,不过我一般都是用的dnw下载程序的~~~

网友:
额~~~当我没说~~~我用dnw都是用在arm7上的~~

网友:
用同步软件 用的是USB 试试

网友:
以前我机器上也没有并口和串口,在网上查资料时,有牛人说便宜的USB==>>串口实质上还是USB,后来我就直接买PCMCIA转串口了,很稳定没出过什么问题,就是用之前需要事先配置一下,嘿嘿…

网友:
谢谢各位,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买了个比较好点的

网友:
呵呵,已经解决了吧

网友:
还没结帖??????

佩服佩服,这么多解决办法,楼主还不结帖

网友:
我自己用cp2012  做了一个  用pl2303做了一个 结果效果一样都是乱码  哎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楼主 ttffly 的回复:
我最近期购买了一套ARM开发板子,后来发现我的笔记本上没有串口,请问下用USB转串口线能现实学习板的下载,调试等功能吗,急!

可以的,买个USB转串口就可以了

网友:
串口卡吧,一般的USB转串口的线都很差的。除非自己做,6楼的主意也不错。

网友:
使用USB转串口线没有问题,我用的也是笔记本,一直用USB转串口,很稳定,没出过问题,买一条好一点的USB转串口线就OK了,我的大约三十多元。。。

网友:
USB转串口线绝对没有物理串口稳定,但是市面上15元左右的勉强还是可以用的,里面都是一片pl2303;还有一种串口线是ft232芯片的那种质量会好很多,不过那种好像要8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