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X232和MAX487的区别

楼主:
   一个RS232一个RS485接口,都是用来做什么收发器,电平逻辑转化的,但这些都是纯理论上的作用,我只想知道他们实际中能干什么,不要有太多专业术语,还有这2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
RS232实际就是把 单片机或者ARM等的UART 转成RS232,从而可以与PC通讯,MAX232就是实现这个功能。

RS485实际就是把 单片机或者ARM等的UART 转成RS485,从而实现差分信号的长距离传输。MAX487就是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S-232与RS-485都是EIA(电子工业协会)定义的串行通信标准,目的在于保证不同厂家之间的产品相兼容。EIA总共定义了三种串行通信标准RS-232、RS-422与RS-485,后者是前者的升级,弥补前者某方面的不足。RS-232存在通信距离短,速率低的问题,RS-422和RS-485通过采用非平衡传输将最大传输距离提高的4000英尺(约1219米),最大传输速率提高到10Mbps。
RS-232、RS-422与RS-485只定义了串行数据的传输接口,并未涉及插件、电缆和协议,用户可以在高层建立自己的通信协议。比如RMM与TRX之间的串行数据通信的帧格式就是我们公司自己定义的以0x7E开头并以0x7E结尾的帧格式。
下表对比三大标准并列出了各自的电气特性:
标准        RS-232        RS-422        RS-485
传输方式        单端        差分        差分
节点数        1发1收        1发10收        1发32收
最大传输距离        50英尺(约15M)        4000英尺(约1219M)        4000英尺(约1219M)
最大波特率        20kbps        10Mbps        10Mbps
输出差分电压        ±5V--±15V        ±2V--±6V        ±2V--±6V
输入差分电压        ±3V--±12V        ±200mV--±6V        ±200mV--±6V
触发电压        ±3V        ±200mV        ±200mV
输出共模电压         -3V-- +3V         -1V-- +3V
输入共模电压         -7V-- +7V         -7V-- +12V

网友:
RS232 是把TTL电平转成RS232电平;
故采用MAX232,可以让单片机等的UART接口与PC的RS232,进行通讯。

RS485是TTL电平转成RS485电平,从而实现差分信号的长距离传输。MAX487就是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232 是把TTL电平转成RS232电平
485是差分信号
这两个控制方式不同的

网友:
232用3条线,一个发送一个接收。
485用2条线,根据两条线的电压差作0或1。

网友:
二楼牛人,顶一下!

网友:
一个差分方式,一个电平方式

电平方式容易受线缆上的电阻影响较大,所以通信距离有限

差分方式较小,通信距离较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