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0-05-07):
求助电源的问题
做一个东西需要正负5v和正负15v的电源,手头有一个直流24v的适配器,用lm7805 7908 7815 7915做,怎么做啊?谢谢大家
适配器

网友A:
直流24v的适配器?? 好像一般的,都是需要两路输出的变压器,才能做正负稳压电源哦。你的直流24v的适配器里面的变压器,是两路输出的么?

网友B:
不是 我不太明白 没做过东西 买来了原来不能用

网友C:
哦,那楼主你要去买一个18V或者24V变压器,最好24V,功率多大,你自己要算,而且一定要两路输出的。这两路输出会有一个公共端。也就是0V,GND。其他两路,分别作正负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