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USB线,系统就很慢

楼主:
插上USB线,系统就很慢
而且开发板上显示“已经连接”
但PC机上却是一直显示“正在连接”
Why?

网友:
你的枚举不对,

看看程序,

重新看看,

枚举出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USB中断出了问题.

网友:
我比较赞成macrozhang001的说法,正在看这一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可以连上,但单步调试特别特别的慢,在ce设备上操作时也是特别的慢,后来重新写了下内核就好了,也不知具体的原因

网友:
最近一直在找这个问题,等弄好了,给大家共享下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只能靠串口的打印信息来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当开发板时间和pc的时间差别很多时,开发板和pc通信就会很慢,开发板也会很慢。解决方案就是将开发板时间设置成与pc机一致。
这是syncactive的问题。

网友:
同步没有建立导致的,在建立同步的过程中系统很慢

网友:
9楼"paul85"兄弟说的太对了,我今天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哈哈,多谢各位兄弟的赐教
还有就是,实时钟设置不对和Hive都会导致系统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