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GPIO端口,上拉,下拉,并测得到波形!

楼主:
如题  我写的程序测不到波形!

网友A:
晕,我给你的例子很明显了

设置GPIO为输出

然后设置数据寄存器高低电平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我给你的例子很明显了

设置GPIO为输出

然后设置数据寄存器高低电平即可。

要设置数据寄存器啊? 啊。。啊。。啊。。。你给的例子 我找不到对应的寄存器!

网友:
那上下拉 寄存器是干吗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菜
看我的帖子http://hi.eeworld.net/link.php?url=http://blog.eeworld.net%2Fgooogleman

55555 我要恶补硬件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