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对位图旋转的问题

楼主:
现在相对摄像头保存下来的bmp图像文件做旋转处理,借鉴桌面版Windows的图像处理例程(编译运行通过),关键部分如下:

int i,j,i0,j0,width1,height1;
                float rotateangle,fsin,fcos;
                float srcx1,srcx2,srcx3,srcx4,srcy1,srcy2,srcy3,srcy4;
                float dstx1,dstx2,dstx3,dstx4,dsty1,dsty2,dsty3,dsty4;
                //int tempvalue=Dialog1.m_value;

                i=j=i0=j0=0;
                //计算旋转弧度
    rotateangle=(float)((180)*PI/180); //rotateangle=(float)((tempvalue)*PI/180);

                fsin=(float)sin((double)rotateangle);
                fcos=(float)cos((double)rotateangle);

                BYTE * dibdata1;
                dibdata1 = DIBdata;        //dibdata1=tempdib->GetDibData();
                RETAILMSG(1,(TEXT("OnRotate:Get DIBdata.\r\n")));
                //原图宽和高
                width1=width;        //width1=tempdib->GetWidth();
                height1=height;        //height1=tempdib->GetHeight();

                //位图文件信息头指针
                //LPBITMAPINFOHEADER m_bitmapinfoheader;
                //LPBITMAPINFO m_bitmapinfo;

                //m_bitmapinfoheader=tempdib->Getmapinfoheader();
                //m_bitmapinfo=tempdib->Getmapinfo();
                BYTE * buffer=new BYTE[3*width1*height1];

                for(i=0;i
                  for(j=0;j
                        {
                                *(buffer+3*(i*width1+j))=*(dibdata1+3*(i*width1+j));
                                *(buffer+3*(i*width1+j)+1)=*(dibdata1+3*(i*width1+j)+1);
                                *(buffer+3*(i*width1+j)+2)=*(dibdata1+3*(i*width1+j)+2);
                        }

                        //平移一次后源图像四角坐标
                srcx1=(float)(-(width1-1)/2);
                srcy1=(float)((height1-1)/2);

                srcx2=(float)((width1-1)/2);
                srcy2=(float)((height1-1)/2);

                srcx3=(float)((width1-1)/2);
                srcy3=(float)(-(height1-1)/2);

                srcx4=(float)(-(width1-1)/2);
                srcy4=(float)(-(height1-1)/2);

                //计算旋转后四角坐标

                dstx1=srcx1*fcos+srcy1*fsin;
                dsty1=-srcx1*fsin+srcy1*fcos;

                dstx2=srcx2*fcos+srcy2*fsin;
                dsty2=-srcx2*fsin+srcy2*fcos;

                dstx3=srcx3*fcos+srcy3*fsin;
                dsty3=-srcx3*fsin+srcy3*fcos;

                dstx4=srcx4*fcos+srcy4*fsin;
                dsty4=-srcx4*fsin+srcy4*fcos;

                int lnewwidth,lnewheight;
                //矩形区域宽(为4的倍数)
                   lnewwidth=(int)(max(fabs(dstx1-dstx3),fabs(dstx2-dstx4))+0.5);

                while(lnewwidth%4!=0)
                {
                    lnewwidth++;
                }

                //矩形区域长
                lnewheight=(int)(max(fabs(dsty1-dsty3),fabs(dsty2-dsty4))+0.5);

                while(lnewheight%4!=0)
                {
                    lnewheight++;
                }

                float a,b,c,d;
                a=(float)(width1-1)/2;
                b=(float)(height1-1)/2;
                c=(float)(lnewwidth-1)/2;
                d=(float)(lnewheight-1)/2;

                BYTE * buffermemory=new BYTE[3*lnewwidth*lnewheight];
                if(buffermemory == NULL) AfxMessageBox(_T("内存分配错误!"));

                for(i=0;i
                        for(j=0;j
                        {
                                i0=(int)(-(float)(j) * fsin +(float)(i) * fcos + c*fsin - d*fcos + b +0.5);
                                j0=(int)((float)(j) * fcos +(float)(i) * fsin - c*fcos - d*fsin + a +0.5);

                                if((i0>=0)&&(i0<=height1-1)&&(j0>=0)&&(j0<=width1-1))
                                {
                                        //(j0,i0)对应的点在未经平移和旋转的源像所在的矩形区域
                                        *(buffermemory+3*(i*lnewwidth+j))=*(buffer+3*(i0*width1+j0));
                                        *(buffermemory+3*(i*lnewwidth+j)+1)=*(buffer+3*(i0*width1+j0)+1);
                                        *(buffermemory+3*(i*lnewwidth+j)+2)=*(buffer+3*(i0*width1+j0)+2);
                                }
                                else
                                {
                                        *(buffermemory+3*(i*lnewwidth+j))=(BYTE)255;
                                        *(buffermemory+3*(i*lnewwidth+j)+1)=(BYTE)255;
                                        *(buffermemory+3*(i*lnewwidth+j)+2)=(BYTE)255;
                                }
                        }//end for(i=0;i

        //改变源图像的一些属性值,如宽/高和图像大小(即整个数据区包含的字节数)
        bih.biWidth = lnewwidth;        //m_bitmapinfoheader->biWidth=lnewwidth;
        bih.biHeight = lnewheight;        //m_bitmapinfoheader->biHeight=lnewheight;
        bih.biSizeImage = lnewwidth*lnewheight*3;        //m_bitmapinfoheader->biSizeImage=lnewwidth*lnewheight*3;

        //将源图像的数据区指针指向新的区域(即新的矩形区域)
        //tempdib->SetData(buffermemory);
        //Invalidate();
        delete[]buffer;

以上代码移植到WinCE上,编译通过,但是实际运行时(要旋转的图像大小为320×240),在
for(i=0;i   for(j=0;j 循环运行到i=162,j=320时,出现Data Abort错误,软件崩溃!

求解!!!

网友:
先弄个小点的图试试怎么样 比如320*160

网友A:
出现这样的错误的原因,一般是内存越界面

LZ可以按LS所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样的错误的原因,一般是内存越界面

LZ可以按LS所说试试

那如果我确实需要这么大的图像转换,那这个buffer[]数组该怎样定义大小呢?

网友B:
把内存分配到堆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内存分配到堆上试试

大哥,小弟不才,能否具体说说怎样“把buffer[]数组分配到堆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内存分配到堆上试试

用new分配的內存本來就是在堆上的.

樓主運行時跟一下, 看是否越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
用new分配的內存本來就是在堆上的.

樓主運行時跟一下, 看是否越界了.

我把以上代码移植到WinCE上,编译通过,但是实际运行时(要旋转的图像大小为320×240),在
for(i=0;i   for(j=0;j 循环运行到i=162,j=320时,出现Data Abort错误,软件崩溃!
那怎么看越界呢?

网友:
new 分配多点试试

网友D:
不知道你后面释放资源了没有,这段程序里面buffermemory没有释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后面释放资源了没有,这段程序里面buffermemory没有释放

在最后一行有释放资源的语句啊:
delete[]buffer;

看来问题还是buffer[]空间不足

网友:
你new了两个啊
BYTE * buffer=new BYTE[3*width1*height1];

BYTE * buffermemory=new BYTE[3*lnewwidth*lnewheight];

BYTE * dibdata1;
dibdata1 = DIBdata; 这两句好像也是伪初始化

网友:
个人感觉空间分配倒没问题,因为有
if(buffermemory == NULL) AfxMessageBox(_T("内存分配错误!"));

可能是处理过程中访问到了buffer或buffermemory之外的非法地址

网友E:
BYTE * buffer=new BYTE[3*width1*height1];

BYTE * buffermemory=new BYTE[3*lnewwidth*lnewheight];
[code]
这两处分配可能有问题
你确定你的位图是24 bits每像素吗?我用的都是32位
而且扫描行是4字节对齐的,分配内存也得考虑

BITMAPINFOHEADER的定义如下:
[code]
typedef struct tagBITMAPINFOHEADER {
  DWORD biSize;
  LONG biWidth; //宽,单位像素
  LONG biHeight; //高,小于0表示从上到下位图
  WORD biPlanes;
  WORD biBitCount; //每像素bit数
  DWORD biCompression;
  DWORD biSizeImage;
  LONG biXPelsPerMeter;
  LONG biYPelsPerMeter;
  DWORD biClrUsed;
  DWORD biClrImportant;
} BITMAPINFOHEADER;

你应该分配:

DWORD dwRowLen = (BITMAPINFOHEADER.biWidth * BITMAPINFOHEADER.biBitCount + 31) / 32 * 4; //扫描行是4字节对齐的
BYTE * buffer=new BYTE[abs(BITMAPINFOHEADER.biHeight)* dwRowLen];

网友:
引用 网友E:

BYTE * buffer=new BYTE[3*width1*height1];

BYTE * buffermemory=new BYTE[3*lnewwidth*lnewheight];

这两处分配可能有问题
你确定你的位图是24 bits每像素吗?我用的都是32位
而且扫描行是4字节对齐的,分配内存也得考虑

BITMAPINFOHEADER的定义如下:

C/C++ code
typedef struct tagBITMAPINFOHEADER {
  DWORD biSize;
  LONG biWidth; //宽,单位像素
  LONG biHeight; //高,小于0表示从上到下位…

支持一下

循环运行到i=162,j=320时 ---j居然能到320,看得莫名其妙

旋转代码网上有现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旋转代码网上有现成的!

我这个也是从网上copy来的啊。

我的bmp文件是16位色深的,看来13楼xdkui大哥的指点,我得好好看看。

现在手头还在忙一个小项目,有机会在看看了,希望经过大家的指点,我的小问题OK咯!

网友:
应该是越界了~~
因为旋转后的图片会比原图大~~
LZ应该以最长对角线的长度为基础来分配合适内存!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
换一个极小的图试试~10X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