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wince做数据库开发用的什么数据库啊?

楼主:
大家现在做wince开发用的什么数据库啊?
是SQLservermobile还是EDB什么的?
我在wince50做的EDB程序在wince60上能用吗?
如果我想在PC开发一个程序上把WINCE中的数据库数据读取出来使用怎么做好啊?
我是新手,大家多多帮助我,谢谢了。

网友:
我一般就SQLCE或Sqlite

网友:
SQL ServerMobile是SQL S而verCEde升级版本,它将桌面版SQL Server 2005强大的关系数据库功能扩展到基于Windows Embedded CE,Pocket PC.Smart Phone以及Tablet PC的嵌入式移动设备,并针对移动设备的速度,容量限制进行了整体优化,为这些设备的用户远程查询企业信息、进行个人数据管理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同时由于它与SQL Server 2005及VS 2005紧密集成,为开发者的快速应用程序开发提供了一个了一致的编程模型。
可以在6.0下使用。
你可以下载一个WM6.0mobile SDK进行模拟器上的开发。

网友:
如果你的Ce设备上有dotnet环境或者有SQLCE环境的或可以使用sqlce。
另外使用SQLite也是要几个动态库才可以的。不是你自己完全控制的。

使用C++写的话,还有一种面向对象的数据库专用于ce的,
不过用着比较郁闷,是用API函数实现的,不用另外加入任何动态库。

如果你的数据不是很大,不超过100M的话,使用文件操作,
加入多线程处理也是可以接收的。

网友:
大家都说SQLCE或者SQLite,有什么好的教材可以学习这两个数据库吗?有什么学习方法?

网友:
ADOCE
VOADOC类来操作,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571dba0100e3hp.html
按这个说的做,

网友:
sqlce
就像PC上用ACCESS那样简单

网友:
如果处理的数据量不大,你可以采用SQLite;它是完全开源的,方便大家的开发,用做商业的数据库非常合适,由于不涉及版权问题,它可以最大化的降低成本。学习网站如下:
英文:http://www.sqlite.org/
中文:http://www.sqlite.com.cn/

网友:
SQLite, 完全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SQL CE或者SQLite
编程SQLite方便一些,性能SQLite好一些.
不过SQL CE是嫡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