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50的GWES组件有没公开源码?LCD驱动里面的触摸屏坐标(已经知道怎么修正它了)怎么转成系统的坐标?这两个之间的转换关系是?

楼主:
CE50的GWES组件有没公开源码?LCD驱动里面的触摸屏坐标(已经知道怎么修正它了)怎么转成系统的坐标?这两个之间的转换关系是?

网友:
原始的触摸屏坐标的修正是有一个线性关系的。

SX=A1*TX+B1*TY+C1
SY=A2*TX+B2*TY+C2

A1,B1,C1,A2,B2,C2是通过触摸屏校准时那点击的5个十字叉的值计算出来的(也就是注册表里面的触摸屏校准数据的10个数据《5个点》)

看TOUCH驱动触摸屏坐标修正后就通过回调反溃给GWES组件,GWES组件怎么处理?怎么转成系统点的坐标值?

因为比较了触摸屏坐标修正后的值跟AP里面打印的点击坐标值是不一样的。

触摸屏坐标修正后的值比实际的LCD像素大小大的多,所以他们之间肯定有一个转换关系,不知道GWES源码在那里,他们之间的转换关系是什么样的?

网友:
不知道MS有没公开GWES这部分的代码,找了半天没找到。有知道在那里的不?

网友A:
GWES Wince6 都没开源。更何况CE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WES Wince6 都没开源。更何况CE5了。

那怎么办?这个转换关系怎么实现,怎么求解?难道通过大批的数据去总结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不知道是按线性去总结这个关系,还是按抛物线关系去总结这个关系。

网友:
lz一起学习啊,反正当初我搞touch的时候也想搞清楚这个转换方法,结果找不到,只能把知识点停留在PDD层了

网友:
eeworld的一个相关讨论

但看了也不明白啊!!!

网友:
SX=A1*TX+B1*TY+C1
SY=A2*TX+B2*TY+C2

网上提到的上面这个线性关系,其实只是修正关系式,通过校正时的那5个点的坐标来确定(A1/B1/C1,A2/B2/C2)来进行修正,怎么转成系统的LCD像素坐标是GWES组件里面.

网友:
BOOL
ErrorAnalysis(
    INT32   cCalibrationPoints,     //@PARM The number of calibration points
    INT32   *pScreenXBuffer,        //@PARM List of screen X coords displayed
    INT32   *pScreenYBuffer,        //@PARM List of screen Y coords displayed
    INT32   *pUncalXBuffer,         //@PARM List of X coords collected
    INT32   *pUncalYBuffer          //@PARM List of Y coords collected
    )
{
    int     i;
    UINT32  maxErr, err;
    INT32   x,y;
    INT32   dx,dy;
    UINT32  errThreshold = MAX_POINT_ERROR;  // Can be overridden by registry entry
    UINT32  status, ValType, ValLen;
    HKEY    regKey;

    // See if there is a Maximum Calibration Error specified in the registry
    status = RegOpenKeyEx(
                         HKEY_LOCAL_MACHINE,
                         __TEXT("HARDWARE\\DEVICEMAP\\TOUCH"),
                         0,
                         0,
                         ®Key);

    if ( status == ERROR_SUCCESS )
    {
        ValLen = sizeof(errThreshold);

        status = RegQueryValueEx(
                                regKey,
                                __TEXT("MaxCalError"),
                                NULL,
                                &ValType,
                                (PUCHAR)&errThreshold,
                                &ValLen);
        // We don't care what happened.  Either we have a new value or we have the default value.
        RegCloseKey(regKey);
    }

    RETAILMSG(1,(__TEXT("Maximum Allowed Error %d:\r\n"),  //2010--3--6  XQH  读取注册表里面的"MaxCalError"=dword:7项
                errThreshold));

    DEBUGMSG(1,(__TEXT("Calibration Results:\r\n")));

    maxErr = 0;
    DEBUGMSG(1,(__TEXT("   Screen    =>    Mapped\r\n")));

//==============================================================================================================

    for(i=0; i
    {
        TouchPanelCalibrateAPoint(  pUncalXBuffer[i],
                                    pUncalYBuffer[i],
                                    &x,
                                    &y
                                    );
        x /= 4;
        y /= 4;

        DEBUGMSG(1,(__TEXT("(%4d, %4d) => (%4d, %4d)\r\n"),
                pScreenXBuffer[i],
                pScreenYBuffer[i],
                x,
                y
                ));

        dx = x - pScreenXBuffer[i];   //2010--3--6  XQH  这里面有数据吗???
        dy = y - pScreenYBuffer[i];

        err = dx * dx + dy * dy;

        if(err > maxErr)
        {
            maxErr = err;
        }
    }

//==============================================================================================================

    DEBUGMSG(1,(__TEXT("Maximum error (square of Euclidean distance in screen units) = %u\r\n"),
            maxErr
            ));

    if( maxErr < (errThreshold * errThreshold) )
    {
       return TRUE;

    }
    else
    {

       RETAILMSG(1,(__TEXT("Maximum error %u exceeds calibration threshold %u\r\n"),
               maxErr, errThreshold
               ));

       return FALSE;
    }

}

看这段代码的意思应该是把修正后的坐标简单地除于4就是LCD的像素坐标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