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PXA270唤醒后触摸屏、网卡不能工作
snowking
snowking

网友A(2009-06-25):
PXA270唤醒后触摸屏、网卡不能工作
各位英雄:
小弟测试平台:PXA270+WINCE5.0,系统休眠唤醒后,发现有几个问题:
1、触摸屏点击无响应,但是键盘有响应。
2、网卡不工作,连接PC时显示网线连接不正常。
触摸屏和声卡共用UCB1400芯片控制,键盘即用270的键盘接口。
调试发现,唤醒后GPIO各主要寄存器(GRER GFER GPDR)以及CKEN ICMR都恢复正常(和休眠前一致),但是在DdsiTouchPanelPowerHandler函数中调用ConfigureAC97Control函数配置AC97时,总返回false。
不知道有没有英雄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触摸屏
键盘
不胜感激
寄存器
False

网友B:
windows ce 的ndis框架驱动程序,支持电源管理吗?有powerdown和powerup类的接口吗?

网友C:
仔细看一下驱动就可以了,其中触摸屏的注册表是否有问题,还有ndis如果没有电源管理接口的话,可以自己加啊,方法很简单,参考一下有电源管理的模块的驱动,主要在ioctl函数中实现,并且注册表也要修改支持。D0,D1,D2,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