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程和线程以及DLL的问题

楼主:
同一个进程之间的线程如何通讯

触摸屏驱动,LCD驱动,同为GWES加载,是否可以认为是GWES进程中的多个线程?

同一个进程之间的线程通讯是否和不同进程间的通讯相同?

普通流接口驱动   以DLL形式存在  被同一个进程(device.exe)加载的DLL之间如何通讯?如何共享数据?

网友:
比较基础,哪位了解的通俗的讲解一下,呵呵!

网友:
操作系统为每一个线程都维护一个消息队列,因此线程之间的通信,只需要将消息放入相应线程的消息队列即可。
不能看做GWES的多个线程,它们只算DLL调用。
线程之间的通信与进程之间的通信其实本质是一样的,进程其实没有消息队列,线程才有消息队列,不过进程都有一个默认的MAIN线程,因此进程之间的通信其实就是MAIN线程与MAIN线程之间的通信。
可以通过事件实现通信,当然它们内部也可以创建一个线程,之后通过消息实现通信;共享数据需要通过文件映射或者共享虚拟内存实现。

网友:
数据量大的话可以使用内存共享的方式,用CreateFileMapping来实现多个线程或者进程间的内存共享。楼主可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做法,baidu一下就可以。我以前使用过,是应用程序和驱动之间的大数据共享。使用起来很方便。使用API函数得到一个空间首地址的指针,就可以对这个空间进行操作了。

网友:
内存映射API函数CreateFileMapping创建一个有名的共享内存:
HANDLE CreateFileMapping(
HANDLE hFile,                                                                 // 映射文件的句柄,
                                                                                       //设为0xFFFFFFFF以创建一个进程间共享的对象
LPSECURITY_ATTRIBUTES lpFileMappingAttributes,   // 安全属性
DWORD flProtect,                                                                   // 保护方式
DWORD dwMaximumSizeHigh,                                           //对象的大小
DWORD dwMaximumSizeLow,
LPCTSTR lpName                                                                 // 必须为映射文件命名
);

与虚拟内存类似,保护方式可以是PAGE_READONLY或是PAGE_READWRITE。如果多进程都对同一共享内存进行写访问,则必须保持相互间同步。映射文件还可以指定PAGE_WRITECOPY标志,可以保证其原始数据不会遭到破坏,同时允许其他进程在必要时自由的操作数据的拷贝。

在创建文件映射对象后使用可以调用MapViewOfFile函数映射到本进程的地址空间内。

下面说明创建一个名为MySharedMem的长度为4096字节的有名映射文件:
HANDLE hMySharedMapFile=CreateFileMapping((HANDLE)0xFFFFFFFF),
NULL,PAGE_READWRITE,0,0x1000,"MySharedMem");
并映射缓存区视图:
LPSTR pszMySharedMapView=(LPSTR)MapViewOfFile(hMySharedMapFile,
FILE_MAP_READ|FILE_MAP_WRITE,0,0,0);

其他进程访问共享对象,需要获得对象名并调用OpenFileMapping函数。
HANDLE hMySharedMapFile=OpenFileMapping(FILE_MAP_WRITE,
FALSE,"MySharedMem");

网友A:
假如我在2个流驱动里分别建立一个线程,这2个流驱动都是由device.exe加载,此时如果这2个线程通讯呢?和不同进程之间通讯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我在2个流驱动里分别建立一个线程,这2个流驱动都是由device.exe加载,此时如果这2个线程通讯呢?和不同进程之间通讯一样吗?

事件加共享内存

网友:
BSP里边有关于ARGS的内容,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共享信息,两个驱动可以通过SetEvent等形式让另一个线程开始访问相应数据。

网友:
一个dll可以被多个进程加载吗?每日一贴,加10分

网友:
通过上面各位的阐述,基本了解了些,那么如果是小数据量的共享用哪种方式比较合适呢?比如我想定义几个类似全局变量,所有的进程都能访问?从方便和效率上用何种方法合适呢?谢谢上面几位精彩的讲解!!

网友:
http://www.hzlitai.com.cn/article/ARM9-article/system/1686.html
wince串口驱动介绍
每日一贴,加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