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程序移植问题

楼主:
小弟最近在学习周立功有关2440板子的GPIO驱动程序,可是这个程序时基于5.0的,我用的是6.0,下到板子上应用程序总是提示无法找到相关的DLL文件,
(1)请问是不是要将原驱动程序移植到6.0?怎样移植?
(2)如果要将这个程序改为6410的GPIO驱动程序,怎么改?要注意什么?

网友:
用viewbin -t nk.bin
或者 viewbin -t  xip.bin查看下你的驱动文件是否已经打包在NK中了。

网友:
我用那个看了一下,打不开这个viewbin,只能在cmd中看了一下,基本还是看不出什么东西
C:\WINCE600\PUBLIC\COMMON\OAK\BIN\I386\viewbin.exe
Filename required
Usage: viewbin [ options ]
Options:
  -d[ata]     Prints all data bytes (potentially huge output!)
  -t[oc]      Prints Table of Contents
  -o[bj]      Prints Table of Contents and Objects Information
  -r[ec]      Prints Record Information
  -sym        Prints Profiling Symbol Information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了啊,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路过,我也很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