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ce上的指纹识别么,给个思路

楼主:
各位大虾,有人做过ce上的指纹识别么?
盼望给个思路,如需要添加哪些系统的feature,以及驱动的实现等等
谢谢了

网友A:
呵呵,不错的想法。呵呵。没有做过,友情帮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错的想法。呵呵。没有做过,友情帮顶了。

哈哈,多谢哥们了

网友B:
我做过通过串口连接到第三方指纹模块(硬件设备)上的项目

网友C:
这么奇怪的问题,要做硬件还是软件呀?
是用一张指纹照片来做识别算法
还是用指纹识别模块直接传回特征数据和数据库对比
还是只用指纹传感器采集信息,然后ce上做软件识别
而且这和加组件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奇怪的问题,要做硬件还是软件呀?
是用一张指纹照片来做识别算法
还是用指纹识别模块直接传回特征数据和数据库对比
还是只用指纹传感器采集信息,然后ce上做软件识别
而且这和加组件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吧.

呵呵,不好意思,可能是小弟没有描述清楚
是想做软件,不做硬件的模块,想知道把这些硬件模块挂到主控芯片上之后,软件上需要做哪些内容
当然了,如果能告诉小弟硬件的原理那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通过串口连接到第三方指纹模块(硬件设备)上的项目

那你们使用的是wince又或者其他的什么系统?
软件上都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网友D:
对啊,这跟组件没任何关系。
我们的做法是:一个单独的指纹模块通过串口或USB与CE通讯。
指纹搜索对比都在指纹模块中完成的
跟CE没任何关系,在PC上也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啊,这跟组件没任何关系。
我们的做法是:一个单独的指纹模块通过串口或USB与CE通讯。
指纹搜索对比都在指纹模块中完成的
跟CE没任何关系,在PC上也能用的

哦,这样子呀
那就是说直接可以通过usb/uart来获取指纹判别的结果,配合ce中的lass就可以完成了?
有没有指纹模块的spec呀,能不能给小弟发一个guopeixin@yahoo.com.cn

网友A:
关键是数据的图像识别算法。呵呵。

网友:
市场上有第三方的指纹模块,它里面有个指纹芯片及Flash,加个传感器就可以直接用。
直接通过uart发命令就可以了
根本不要管是CE系统还是什么

网友:
7楼正解

你可以找个提供指纹模块的供销商,他会详细给你解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数据的图像识别算法。呵呵。

呵呵,必需的,粘贴一个好链接,讲述指纹图像识别和比较思路的
http://www.beareyes.com.cn/2/lib/200809/22/20080922394_0.htm
不过,这些是模块厂家考虑的问题,我们只需要关注软件实现

网友:
算法集成在指纹模块的芯片中。很方便的。

网友:
网上也有一些开源的指纹算法,不过认假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么奇怪的问题,要做硬件还是软件呀?
是用一张指纹照片来做识别算法
还是用指纹识别模块直接传回特征数据和数据库对比
还是只用指纹传感器采集信息,然后ce上做软件识别
而且这和加组件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吧.

呵呵,不好意思,可能是小弟没有描述清楚
是想做软件,不做硬件的模块,想知道把这些硬件模块挂到主控芯片上之后,软件上需要做哪些内容
当然了,如果能告诉小弟硬件的原理那更好了

建议楼主先去选定一个指纹识别模块,然后进行针对性开发;
因为软件是基于硬件的; 硬件都没定,软件的所有设计其实都是没有实在的价值.

如果想软件最简单,就可以采用UART接口的指纹识别模块;
首先目前上有很多这样的模块,它们有自己的DSP处理器,能够实现指纹的储存以及指纹识别的所有功能,对外提供接口函数。
软件需要的做,就是通过UART发送相关的指令就OK.(类似AT指令)

这样的模块对于WINCE或者不含OS的软件系统,控制它们的难度可以说很很简单。
简直不需要过多的开发,只要对着API,通过UART发送数据与接收识别情况就OK.

网友B:
设备连接好 - 驱动弄好 - 获取指纹(初始化) - 返回一组数据 - 保存到你的数据库中

接收用户指纹 - 返回一组数据 - 检索 - 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备连接好 - 驱动弄好 - 获取指纹(初始化) - 返回一组数据 - 保存到你的数据库中

接收用户指纹 - 返回一组数据 - 检索 - 确认

不好意思,请教大虾一下
1。 这里的驱动是通过usb/uart获取指纹识别结果么?
2。 “返回一组数据 - 保存到你的数据库中”
这里的数据是指什么样的数据
3。能给发一个指纹识别模块的datasheet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么奇怪的问题,要做硬件还是软件呀?
是用一张指纹照片来做识别算法
还是用指纹识别模块直接传回特征数据和数据库对比
还是只用指纹传感器采集信息,然后ce上做软件识别
而且这和加组件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吧.

呵呵,不好意思,可能是小弟没有描述清楚
是想做软件,不做硬件的模块,想知道把这些硬件模块挂到主控芯片上之后,软件上需要做哪些内容
当然了,如果能告诉小弟硬件的原理那更好了

建议楼主先去选定一个指纹识别模块,然后进行针对性开发;
因为软件是基于硬件的; 硬件都没定,软件的所有设计其实都是没有实在的价值.

如果想软件最简单,就可以采用UART接口的指纹识别模块;
首先目前上有很多这样的模块,它们有自己的DSP处理器,能够实现指纹的储存以及指纹识别的所有功能,对外提供接口函数。
软件需要的做,就是通过UART发送相关的指令就OK.(类似AT指令)

这样的模块对于WINCE或者不含OS的软件系统,控制它们的难度可以说很很简单。
简直不需要过多的开发,只要对着API,通过UART发送数据与接收识别情况就OK.

因为还没有开始做,所以想先了解一下大家的做法,然后再去选型等等

网友F:
好啊,我家里有一个指纹识别模块的技术手册,
晚上回去把具体型号贴出来,给你参考下、

网友:
要自己做吗?我觉得还是第三方购买更划算点!

网友:
去买模块吧..

网友:
我想知道
3楼的头像
是本人吗?
还是其女朋友
嘎嘎
——————————————————————————
JOYZML(菜鸟朱铭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设备连接好 - 驱动弄好 - 获取指纹(初始化) - 返回一组数据 - 保存到你的数据库中

接收用户指纹 - 返回一组数据 - 检索 - 确认

不好意思,请教大虾一下
1。 这里的驱动是通过usb/uart获取指纹识别结果么?
2。 “返回一组数据 - 保存到你的数据库中”
这里的数据是指什么样的数据
3。能给发一个指纹识别模块的datasheet么?

那个项目是几年前做的,具体的一些东西不记得了
我们当时用的是通过串口连接的,直接获取串口的数据就可以,好像也没什么驱动。就是收集指纹信息的时候给了一个小软件。
至于数据,就是一组唯一标识的数字
在你系统的用户表中加一字段存储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还想做别的工作,可以单独建个表,关联到用户表即可。

你可以找个卖指纹模块的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啊,我家里有一个指纹识别模块的技术手册,
晚上回去把具体型号贴出来,给你参考下、

就是:
ZFM-20 系列
指纹识别模块
杭州指安科技有限公司。

楼主自己百度下 手册吧,应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设备连接好 - 驱动弄好 - 获取指纹(初始化) - 返回一组数据 - 保存到你的数据库中

接收用户指纹 - 返回一组数据 - 检索 - 确认

不好意思,请教大虾一下
1。 这里的驱动是通过usb/uart获取指纹识别结果么?
2。 “返回一组数据 - 保存到你的数据库中”
这里的数据是指什么样的数据
3。能给发一个指纹识别模块的datasheet么?

那个项目是几年前做的,具体的一些东西不记得了
我们当时用的是通过串口连接的,直接获取串口的数据就可以,好像也没什么驱动。就是收集指纹信息的时候给了一个小软件。
至于数据,就是一组唯一标识的数字
在你系统的用户表中加一字段存储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还想做别的工作,可以单独建个表,关联到用户表即可。

你可以找个卖指纹模块的问问。

哦,明白
在你们的项目中,其实指纹识别的结果是直接给应用程序使用了
能不能直接和系统中的安全策略联系到一块呢,如lass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好啊,我家里有一个指纹识别模块的技术手册,
晚上回去把具体型号贴出来,给你参考下、

就是:
ZFM-20 系列
指纹识别模块
杭州指安科技有限公司。

楼主自己百度下 手册吧,应该有。

好的,我找一下

网友:
公司的好像都是厂商来搞的,我们只是提供一些GPIO什么的给他。
每次来都是关在小房子里面给个环境让他自己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设备连接好 - 驱动弄好 - 获取指纹(初始化) - 返回一组数据 - 保存到你的数据库中

接收用户指纹 - 返回一组数据 - 检索 - 确认

不好意思,请教大虾一下
1。 这里的驱动是通过usb/uart获取指纹识别结果么?
2。 “返回一组数据 - 保存到你的数据库中”
这里的数据是指什么样的数据
3。能给发一个指纹识别模块的datasheet么?

那个项目是几年前做的,具体的一些东西不记得了
我们当时用的是通过串口连接的,直接获取串口的数据就可以,好像也没什么驱动。就是收集指纹信息的时候给了一个小软件。
至于数据,就是一组唯一标识的数字
在你系统的用户表中加一字段存储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还想做别的工作,可以单独建个表,关联到用户表即可。

你可以找个卖指纹模块的问问。

哦,明白
在你们的项目中,其实指纹识别的结果是直接给应用程序使用了
能不能直接和系统中的安全策略联系到一块呢,如lass等

这个你可以参考笔记本的指纹模块,他应该和安全策略有关联,具体的没有研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设备连接好 - 驱动弄好 - 获取指纹(初始化) - 返回一组数据 - 保存到你的数据库中

接收用户指纹 - 返回一组数据 - 检索 - 确认

不好意思,请教大虾一下
1。 这里的驱动是通过usb/uart获取指纹识别结果么?
2。 “返回一组数据 - 保存到你的数据库中”
这里的数据是指什么样的数据
3。能给发一个指纹识别模块的datasheet么?

那个项目是几年前做的,具体的一些东西不记得了
我们当时用的是通过串口连接的,直接获取串口的数据就可以,好像也没什么驱动。就是收集指纹信息的时候给了一个小软件。
至于数据,就是一组唯一标识的数字
在你系统的用户表中加一字段存储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还想做别的工作,可以单独建个表,关联到用户表即可。

你可以找个卖指纹模块的问问。

哦,明白
在你们的项目中,其实指纹识别的结果是直接给应用程序使用了
能不能直接和系统中的安全策略联系到一块呢,如lass等

这个你可以参考笔记本的指纹模块,他应该和安全策略有关联,具体的没有研究过

哦,我指的就是指纹模块和安全策略怎么管连接来,所以想知道于此相关的系统定制

网友:
感谢各位经验丰富的兄弟,特别感谢ghseeworld和gsymichael,已经清楚了思路
1. 为硬件电路添加指纹识别模块(该模块采用内部指纹辨别或者将指纹辨别放入到os中来做都可以);
2. 添加本地鉴权模块LASS,并设计一个LAP(如果硬件模块上没有实现指纹识别,要将这部分内容放到软件上来做,有些厂家会提供一个指纹识别的模块DLL/LIB);
3. 最后根据需要配置AE即可
O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