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wince的底层驱动应该如果实现比较精确的uS、mS级延时呢?

楼主:
比如我想一个GPIO先设为高电平,2uS后就变成低电平。

网友:
2us估计不行,

10ms估计才行。

因为wince不是实时操作系统。中断响应都是很慢的。

要实现精确延时,要使用定时器比较合适。——例子请看触摸屏驱动。

网友:
LZ想要精确到什么程序

在CE下精确度不高,但2us的延时精确度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us估计不行,

10ms估计才行。

因为wince不是实时操作系统。中断响应都是很慢的。

要实现精确延时,要使用定时器比较合适。——例子请看触摸屏驱动。

LZ这个问题,没有响应的问题。LZ是主动设置,设置后延时,没有中断处理的过程。
如果有,时间就难保证了。

网友:
我是想在wince中用GPIO控制其他外围芯片;但是GPIO速度太快芯片反应不过来,太慢也不行。

网友:
直接去读RT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