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软驱如何做wince启动盘

楼主:
   现在需要做wince启动盘,但是机器没有软驱,应该如何制作?
   望指教!

网友:
wince还要启动盘,怎么回事??

网友:
因为我在为CEPC构建运行映像时,创建CEPC启动盘并启动目标机的时候,要求用到软盘做启动盘。

网友A:
可以用cf做启动盘,cf预装dos系统,由dos引导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cf做启动盘,cf预装dos系统,由dos引导ce

谢谢,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