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wifi有问题

楼主(2009-02-09):
wince wifi有问题
WINCE在开机后自动弹出来一个WIFI无线配置的窗口,但是这个窗口比LCD高了,有没有好办法把这个窗口缩小一点呀!如果单改代码来缩小窗口,那窗口上的控件也要调整,比较麻烦,改资源文件又好像只有英文版的才有效,哪位前辈能给小弟一点建议呀?!
wifi
wince
无线
英文版
WindowCE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啊,lz的wince设备分辨率是不是设的不对啊,看看注册表中显示驱动的的配置跟屏幕的大小是否一直

网友B:
是呀,LCD屏是7寸模拟屏, gLcdReg.LCD_XSize_TFT = 480; //snowolf edit
gLcdReg.LCD_YSize_TFT = 234;
注册表里面没有设置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哦!

网友C(2009-03-13):
帮忙顶一下。。

网友D:
分辨率不一样了.
如果不能改机器的分辨率,那就把应用改成适合屏的大小,加个滚动条,不需要调整控件最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