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跪问 现有ARM9开发板上的RS232口怎么改成RS485的?

楼主:
我的老师那里有一块开发板,其中J6接口如下图所示:

标号    名称           功能                  说明
J6      COM1/2/3/4、   COM1调试串口;        调试与常用串口应用
        RS485 X2       COM2/3/4 RS232;
                       RS485 X2

具体引脚定义如下(只写出了和485有关的):
19  RS485-B1
20  RS485-A1
21  GND
22  GND
23  RS485-B2
24  RS485-A2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我的老师要我做一块新的板子,这块板子直接和开发板相插(就是设计的新板子背面放母座,可以和开发板上的公插针一一对应这样盖上去),要把J6中RS232的接口改成485的接口,请问要怎么设计电路?

网友:
232转485的芯片。

网友:
你需要 232转485的IC

网友:
有转换的芯片 你查查 我想不起来叫什么了

网友:
不要跪问。男儿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别动不动的就跪。一个芯片,一个差分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MAX485芯片。。。
楼上说的很好啊,经常在论坛看到跪问的,这种现象太普遍了,呵呵。。。

网友:
弱弱的说一句……我不是男儿,我只是个小女子……
话说我现在用的是这个电路
用的是MAX232和MAX485 请问这个电路可以用么?
当初让我做的时候 我老师说这个232转485网上很多的 你去搜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当我画好给他看的时候 他又说网上的就一定对了?我狂汗……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可不可以用上面那个图的电路嘛?我实在是不太懂呢……

网友:
有什么地方不懂,你说出来好了、~~

网友:
就是我发的那个图里的电路可以用么?别告诉我看不到那张图哦

网友:
一共两个芯片看看这两个芯片的datasheet,参考一下datasheet里面给的设计参考。然后就知道了哦。

网友:
根据具体功能。

网友:
具体引脚定义如下(只写出了和485有关的):
19 RS485-B1
20 RS485-A1
21 GND
22 GND
23 RS485-B2
24 RS485-A2
------------------------
这个好像已经是485......不过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板子,不能确定.

网友:
用电平转换模块或者芯片,比如http://www.emlinix.com/product/communicat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