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a设备号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我用vc2005做的windows mobile 下的软件,想做个简单的加密,请问该如何获得设备的一个唯一的号呢?

网友:
能详细说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GetDeviceUniqueID 也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唯一的

网友:
Windows Mobile 6 SDK\Samples\Common\CPP\Win32\CellCore\ExTAPI 看看吧

网友:
TCHAR szSerialNumber[80]; IMEI
TCHAR szSubscriberNumber[80]; IMSI

网友:
我得到了一个10位数的IMEI码,对吗?一般应该是几位呀?

网友:
我用两个不同的设备得到的号分别如下:+GSN:00000000、
                                    0x851E1465
第二个还像点,我感觉第一个根本就不像?

网友:
调用这个KernelIOCTL, IOCTL_HAL_GET_DEVICEID
如果是PDA的话这个ID号是需要满足MS的标准的,ID号的结构请查看相关的文档吧
这个号一般是通过FlashID加密计算再加上公司ID等得来的,很多产品都是通过这个ID号来进行软件加密的

网友:
谢谢了,我去试试!

网友A:
hzdysymbol 大哥能告诉我怎么调用KernelIOCTL这个函数吗?需要包含什么头文件或库吗?我在环境里查不到这个函数

网友A:
我已经用KernelIOCTL得到了一个40位的号,现在我想问一下,如果是水货的话会不会有一样的号呢?

网友:
IMEI 是可以刷的。。
我买了个水货PDA IMEI 8个0。。。我嚓。。。

网友:
引用 网友A:

hzdysymbol 大哥能告诉我怎么调用KernelIOCTL这个函数吗?需要包含什么头文件或库吗?我在环境里查不到这个函数

看帮助,有头文件说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用KernelIOCTL得到了一个40位的号,现在我想问一下,如果是水货的话会不会有一样的号呢?

水货的话有可能根本就得不到这个ID号,也可能得到完全一样的号,这要看底层的驱动是怎么实现的
因为它不需要过MS的LOGO测试,所以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