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知道会唱歌的圣诞贺卡的内部原理啊,谢谢了

楼主:
拆了会唱歌的圣诞贺卡,发现里面的元器件很小,很好奇,电路板上连接了一个貌似喇叭的东东。
很想知道他的原理啊。

网友:
就是一个语音存储IC,里面有固定的音乐。
接上小心锂电池供电,让后采用喇叭播放。

属于很经典的小型电子制作,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具体原理图如下:

网友:
自制有声电子贺卡

? 王南阳

? 随着微电子技术的普及发展,近几年来市面上陆续出现了多种电子贺卡,如音乐贺卡、闪光音乐卡,语音贺卡等,其中最有趣的要数录音电子卡,它的外形簿如纸卡,与普通贺卡无异,但它却能象录音机那样能随时随地进行录音、放音,非常神奇。本文介绍几款电子贺卡的制作方法。同学们通过自己动手,既能够满足好奇心,又可以学点电子知识,同时还能将亲手制做的电子贺卡赠送给师长好友,真可谓一举多得。

? 一、音乐电子贺卡

? 图1是电路图,音乐集成电路IC通常是直接封装在一小块(约22mm×15mm)印刷电路基板上,5条引脚与印制线路连通,电池夹、开关等都安装在基板上,这种是由音乐IC基板和带助音腔压电蜂鸣器构成的音乐集成电路总成,通常称为音乐电子机芯,它主要用于制作生产各种电子音乐卡。图1电路电源电压1.5~3V,可采用1枚或2枚G13型钮扣电池供电。开关S是特制的位移开关,开关的两片金属片中间夹着一塑料片,塑料片的一头粘在纸卡的一侧,当打开或合上贺卡时,开关S就会自动控制音乐电子机芯的电源通断。图2是音乐电子机芯的实体图。

? 制作电子贺卡的方法步骤:①选择一张三折精美贺卡(或动手制作)。②将图2中的塑料隔离垫片水平方向拉出再沿虚线部分将电子机芯的不干胶水纸垫180°(切不可连塑料片一起折叠)。③摊开贺卡,将电子机芯的虚线部分与贺卡中间的折合线对准并贴牢。打开贺卡,塑料片由水平方向拉出,开关被接通,蜂鸣器发出音乐声;合上时,塑料片被推入,将开关断开,音乐声立即停止。这时,一张精致的音乐贺卡就算做好了。

? 二、声光音乐卡

? 图3是可驱动4只发光二极管LED1~LED4的音乐电子机芯的电路图。图4是实体图。我们将图3与图1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图3仅多了4只发光二极管。当开关S接通时,发光二极管伴随着欢快的乐曲声同步闪烁发光。

? LED1~LED4可选择φ3、低功耗、颜色形状各异的发光二极管。电路必须采用2枚1.5V、G13型钮扣电池供电。贺卡的制作方法及步骤同上

?摘自少年电世界 ?

具体网址为http://www.xxcn.net/qwkt/qqs/s1022-05.htm,楼主自己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