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关于wince部署.net 2.0的问题(在线等)

楼主(2009-10-06):
关于wince部署.net 2.0的问题(在线等)
新人问个问题
我用VS2005写的测试程序,部署到wince系统ARM的ResidentFlash下测试,运行正常
然后我重启ARM后,结果运行就不正常,提示:cannot find 'test'( or one of its components) make sure the path and filename are correct and that all the required libraries are available
然后重新部署下又可以正常运行
好像是原来的wince系统没有带.net 2.0
请问是不是要把.net2.0编译到原来的wince系统里区啊?
如果是的话是不是用PB5.0呢
之前没有用过PB,不知道怎么用(怎么连接ARM也不知道,据我朋友说好像是要有串口的,而我这个ARM买过来就只有数据线的USB接口,没有串口,都是外壳封装好的,光盘立也就只有一些操作说明BSP这些都没)。
请问下有人可以解决我这个问题吗?
可以加下我QQ:47426222
问题
available
required
correct

网友A:
你的 wince 可能是个演示版,重启就自动恢复注册表了
自己用pb 搞一个集成.net cf的rom, 或者到网上找个带.net cf的rom 刷上

网友B:
选择Release版版本试过没?

网友C:
同意1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