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一个图片转换成的大数组到SDRAM提示错误

楼主(2009-12-25):
下载一个图片转换成的大数组到SDRAM提示错误
裸奔2440,在SDRAM中调试程序。下载一个图片转换成的大数组到SDRAM,数组是unsigned short型的,总共320×240×2 = 153600个字节,总提示错误如下,无法下载,是怎么回事?而且每次提示的错误地址都不一样。
图片
程序

网友A:
设置的栈是否够大?SDRAM 初始化正常?

网友B:
这个地址可以访问吗?
如果可以,猜想可能与系统位对齐之类的有关

网友C:
感觉像空间不足

网友D:
SDRAM初始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别的程序都没有问题。
这个堆栈有关系吗?
地址都是4的倍数,可以访问的。
SDRAM是64MB的,空间怎么会不足?

网友E:
堆栈要自己设定的。

网友F:
堆栈和下载程序有关系吗?

网友G:
默认的栈好像是0x10000(65536),LZ的果然比它大

网友H:
不是,堆栈和下载程序有关系吗?

网友I:
恩,跟堆栈是没关系的,CODE还没跑呢,写个测试代码测试下出错的内存地址看看

网友J:
从.map文件看,出错的地址都在数组所占的地址范围内,但每次出错的地址都还不一样。另外,如果不使用这个数组,就不会有错。